WindowsCE
WinCE5和CE6能同时装在一个主机上么

楼主(2009-05-06):
WinCE5和CE6能同时装在一个主机上么
条件有限,只能在一台机子上装CE5和CE6的开发环境。
并且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装好了CE6,此时再装CE5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真的会有问题的话,怎么做可以避免掉这些问题呢?
开发
主机

网友A:
很简单,两个方法:
1、不管,直接两个都装,试试看;
2、安装两个 XP 系统即可,C 盘一个,D 盘一个,分两个系统安装 CE 即可。
我现在就是采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B:
随便怎么装都不会有问题,我人格保证。

网友C:
好强,手机上都能装双系统了,能不能ce和塞班或者android一起装???

网友D:
1. 必須先 PB5 再 PB6.
2. 不建議這樣做, 會有 side effect.
3. 建議不要發 0 分帖.

网友E:
怪不得我的笔记本装了CE6后就不能装CE5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