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 当CURRENT_IRQL: 2还出现蓝屏!高手请看!

楼主:
我是在一个函数调用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 进行内存申请的!但是还出现如下错误!
DRIVER_CORRUPTED_EXPOOL (c5)
An attempt was made to access a pageable (or completely invalid) address at an
interrupt request level (IRQL) that is too high.  This is
caused by drivers that have corrupted the system pool.  Run the driver
verifier against any new (or suspect) drivers, and if that doesn't turn up
the culprit, then use gflags to enable special pool.
Arguments:
Arg1: 00000004, memory referenced
Arg2: 00000002, IRQL
Arg3: 00000001, value 0 = read operation, 1 = write operation
Arg4: 805456f3, address which referenced memory

Debugging Details:
------------------

BUGCHECK_STR:  0xC5_2

CURRENT_IRQL:  2

FAULTING_IP:
nt!ExAllocatePoolWithTag+673
805456f3 897104          mov     dword ptr [ecx+4],esi

ExAllocatePoolWithTag得运行在DISPATCH_LEVEL级别下!但是CURRENT_IRQL:  2为什么还出现蓝屏?

还有其他的原因么?高手看看!

网友:
ExAllocatePoolWithTag函数只有在分配NonPagedXxx类型的内存是才可以运行在DISPATCH_LEVEL级别,否则只能运行在IRQL < DISPATCH_LEVEL下,不知道楼主分配的内存PoolType设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