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异常产生的原因

楼主:
经过昨天的努力,终于把串口的MDD层代码移植到BSP下了,并且调试成功了2440的三个自带串口的驱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外部扩展串口却不行,在加载驱动的时候产生异常。
在SL_Initq函数出现了问题。
SL_Initq, 0x9BA5A0
pRegBase, 0x0
pHWHead->pIER  = 1
pHWHead->pIIR_FCR  = 2
pHWHead->pLCR  = 3
pHWHead->pMCR  = 4
pHWHead->pLSR  = 5
pHWHead->pMSR  = 6
pHWHead->pIER  = 7
pBaudTable != NULL  0x98B2BBF0
Data Abort Test@@@@@@-before OUTB(pHWHead, pIER, 0x0f);
Data Abort: Thread=98b2bbf0 Proc=81d46340 'device.exe'
AKY=00001005 PC=03d723bc(ceddk.dll+0x000023bc) RA=01e29f34(wogoser2440.dll+0x00009f34) BVA=06000001 FSR=00000007
RaiseException: Thread=98b2bbf0 Proc=81d46340 'device.exe'
AKY=00001005 PC=03f8dfec(coredll.dll+0x0001dfec) RA=802135e8(NK.EXE+0x000135e8)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经过串口信息+map文件查看,发现代码是在OUTB(pHWHead, pIER, 0x0f);这句发生了异常
OUTB(pHWHead, pIER, 0x0f);原型是
#define OUTB(pInfo, reg, value) (WRITE_PORT_UCHAR((UCHAR *)((pInfo)->reg), (unsigned char)(value)))
WRITE_PORT_UCHAR是属于CEDDK.DLL的
NTKERNELAPI
VOID
WRITE_PORT_UCHAR(
    PUCHAR  Port,
    UCHAR   Value
    );

说明刚开始我以为是pHWHead这个指针出现了问题,但是我发现不是,因为在前面已经使用了它,并没有发生异常。
关于pHWHead是这样定义的:PSER16550_INFO   pHWHead   = (PSER16550_INFO)pHead;

在map文件中,直接指明(WRITE_PORT_UCHAR((UCHAR *)((pInfo)->reg), (unsigned char)(value)))出问题。

现在我怎么也想不通是什么造成的。因为这个串口代码本来是在4.2BSP下运行的,现在我只是修改了中断相关代码而已。怎么放到5.0BSP就产生异常对了呢?以前大学都是调试单片机,代码比较简单,对这个异常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处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正确使用WRITE_PORT_UCHAR( )这个函数?有没进行参数检查?最好调此函数前进行参数检查,无效指针就不要传了,直接返回。我一次就是因为无效指针引起异常的。

网友:
如果是无效指针的话,那么这个
pHWHead->pIER  = 1
pHWHead->pIIR_FCR  = 2
pHWHead->pLCR  = 3
pHWHead->pMCR  = 4
pHWHead->pLSR  = 5
pHWHead->pMSR  = 6
pHWHead->pIER  = 7

赋值操作就会引起异常了。但是它在这里没有产生异常。

真是郁闷死我了,我把微软的16550的例子拿来对比,这个指针使用基本一致。

并且我这个代码在4.2下运行是好好的,从来没有异常过。现在异常导致加载DLL失败了。我并没有改动一句代码就这样了,让我感到不解。

网友A:
加个判断好了,是野指针就打消息到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判断好了,是野指针就打消息到串口

怎么判断?

//=========================================================================
//串口初始化
VOID
SL_Initq(
       PVOID   pHead, // @parm points to device head
       PUCHAR  pRegBase, // Pointer to 16550 register base
       UINT8   RegStride, // Stride amongst the 16550 registers
       EVENT_FUNC EventCallback, // This callback exists in MDD
       PVOID   pMddHead,   // This is the first parm to callback
       PLOOKUP_TBL   pBaudTable  // BaudRate Table
       )
{
    PSER16550_INFO   pHWHead   = (PSER16550_INFO)pHead;
        //pSerObj=(PHWOBJ)LocalAlloc( LPTR ,sizeof(HWOBJ) );
        //if ( !pSerObj )
        //        return (NULL);

        //pHWHead=(PSER16550_INFO)LocalAlloc( LPTR ,sizeof(SER16550_INFO) );
        RETAILMSG(QYDEBUG,(TEXT("#include ser16550.h\r\n")));
        //if ( !pHWHead )
        //        return (NULL);

    RETAILMSG(QYDEBUG,(TEXT("+SL_Initq@@@@gooogleman, 0x%X\r\n"), pHWHead));
    RETAILMSG(QYDEBUG,(TEXT("+SL_Initq, 0x%X\r\n"), pHead));
        RETAILMSG(1,(TEXT("pRegBase, 0x%X\r\n"), pRegBase));

    // Set up pointers to 16550 registers
    pHWHead->pData    = pRegBase + (Reg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
    pHWHead->pIER     = pRegBase + (RegStride * INTERRUPT_ENABLE_REGISTER);
    pHWHead->pIIR_FCR = pRegBase + (RegStride * INTERRUPT_IDENT_REGISTER);
    pHWHead->pLCR     = pRegBase + (RegStride * LINE_CONTROL_REGISTER);
    pHWHead->pMCR     = pRegBase + (RegStride * MODEM_CONTROL_REGISTER);
    pHWHead->pLSR     = pRegBase + (RegStride * LINE_STATUS_REGISTER);
    pHWHead->pMSR     = pRegBase + (RegStride * MODEM_STATUS_REGISTER);
    pHWHead->pScratch = pRegBase + (RegStride * SCRATCH_REGISTER);

        //        if (!SerMapRegisterAddresses3())
//RETAILMSG( ,(TEXT("+SL_Initq, 0x%X\r\n"), pHead));

        RETAILMSG(QYDEBUG,(TEXT("pHWHead->pIER  = %X\r\n"),pHWHead->pIER ));
        RETAILMSG(QYDEBUG,(TEXT("pHWHead->pIIR_FCR  = %X\r\n"),pHWHead->pIIR_FCR ));
        RETAILMSG(QYDEBUG,(TEXT("pHWHead->pLCR  = %X\r\n"),pHWHead->pLCR ));
        RETAILMSG(QYDEBUG,(TEXT("pHWHead->pMCR  = %X\r\n"),pHWHead->pMCR ));
        RETAILMSG(QYDEBUG,(TEXT("pHWHead->pLSR  = %X\r\n"),pHWHead->pLSR  ));
        RETAILMSG(QYDEBUG,(TEXT("pHWHead->pMSR  = %X\r\n"), pHWHead->pMSR ));
        RETAILMSG(QYDEBUG,(TEXT("pHWHead->pIER  = %X\r\n"),pHWHead->pScratch ));

    // Store info for callback function
    pHWHead->EventCallback = EventCallback;
    pHWHead->pMddHead = pMddHead;

    // Now set up remaining fields
    if ( pBaudTable != NULL ){
        pHWHead->pBaudTable = (LOOKUP_TBL *) pBaudTable;
                RETAILMSG(QYDEBUG,(TEXT("pBaudTable != NULL  0x%X\r\n")));
            }
    else
        pHWHead->pBaudTable = (LOOKUP_TBL *) &SER_BaudTable;
        pHWHead->FlushDone   = CreateEvent(0, FALSE, FALSE, NULL);

    pHWHead->OpenCount = 0;
    //RETAILMSG(QYDEBUG,(TEXT("OpenCount  0x%X\r\n")));

        //OUTB(pHWHead, pIER, (UCHAR)2);
        //RETAILMSG(QYDEBUG,(TEXT("pIER=  0x%X\r\n"),INB(pHWHead,pIER)));
        RETAILMSG(QYDEBUG,(TEXT("Data Abort Test@@@@@@-before OUTB(pHWHead, pIER, 0x0f);\r\n")));

        OUTB(pHWHead, pIER, (UCHAR)0x0f);

        RETAILMSG(QYDEBUG,(TEXT("Data Abort Test@@@@@@\r\n")));

    // Don't allow any interrupts till PostInit.
    OUTB(pHWHead, pIER, (UCHAR)0);

        OUTB(pHWHead, pIER, (UCHAR)IER_NORMAL_INTS);
        RETAILMSG(QYDEBUG,(TEXT("pIER  0x%X\r\n"),INB(pHWHead, pIER)));

    OUTB(pHWHead, pMCR, 0x0b);
    RETAILMSG(QYDEBUG,(TEXT("pIER  0x%X\r\n"),INB(pHWHead, pIER)));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pHWHead->TransmitCritSec));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pHWHead->RegCritSec));
    // Clear any interrupts which may be pending.  Normally only
    // happens if we were warm reset.
    ClearPendingIntsq( pHWHead );
    RETAILMSG(QYDEBUG,(TEXT("-SL_INITq, 0x%d\r\n"), pHWHead));
}

网友A:
if(xxx==NULL)

    RETAILMSG(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xxx==NULL)

    RETAILMSG(  )

这个只是判断是否是空指针。空指针和野指针是不同的。

我刚才Google了一下,他们说野指针很难判断的。只能靠经验。

现在奇怪的是pHWHead->pData    = pRegBase + (Reg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
这样不产生异常,使用
OUTB(pHWHead, pIER, (UCHAR)0x0f);
OUTB(pHWHead, pIER, (UCHAR)0);

等就异常了。让人迷惑不解。

网友:
加下面进去
if(pHWHead==NULL)
            RETAILMSG(QYDEBUG,(TEXT("pHWHead==NULL@@@@@@@@@@\r\n")));

没有打印出来,说明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这个if(pHWHead==NULL)成立,那么前面pHWHead->pData    = pRegBase + (Reg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
早就产生异常了。

这个问题的确比较郁闷,不是指针没有分配空间的问题。

网友:
//
// @doc HWINTERNAL
// @struct LS_SERIAL_INFO | Passed to serial lib routines.
//

    typedef struct __LS_SERIAL_INFO
    {
         // Store volatile pointers to each 16550 register
        volatile PUCHAR pData;           // @field RX data / Transmit Holding Reg
        volatile PUCHAR pIER;            // @field Interrupt Enable
        volatile PUCHAR pIIR_FCR;        // @field read IIR (Int ID) / Write FCR (FIFO Ctrl)
        volatile PUCHAR pLCR;            // @field Line Control
        volatile PUCHAR pMCR;            // @field Modem Control
        volatile PUCHAR pLSR;            // @field Line Status
        volatile PUCHAR pMSR;            // @field Modem Status
        volatile PUCHAR pScratch;        // @field Scratch Register

         // And we keep shadows of many of the 16550 registers
        UCHAR                FCR;                        // @field FIFO control state.
        UCHAR                IIR;                        // @field State of Interrupt Identification Register.
        UCHAR                LSR;                        // @field Line Status Register.
        UCHAR                MSR;                        // @field Modem Status Register.
         // We wouldn't normally shadow these, except for power on/off
        UCHAR                IER;                        // @field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UCHAR                LCR;                        // @field Line Control Register.
        UCHAR                MCR;                        // @field Modem Control Register.
        UCHAR                Scratch;                // @field Scratch Register.

         // We have an event callback into the MDD
        EVENT_FUNC EventCallback; // This callback exists in MDD
        PVOID        pMddHead;  // This is the first parm to callback

         // Keep a copy of DCB since we rely on may of its parms
        DCB         dcb;        // @field Device Control Block (copy of DCB in MDD)
         // And the same thing applies for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 @field Copy of CommTimeouts structure

         // Misc fields used by ser16550 library
        ULONG                OpenCount;            // @field Count of simultaneous opens.
        PLOOKUP_TBL pBaudTable;     // @field Pointer to Baud Table
        ULONG                DroppedBytes;        // @field Number of dropped bytes
        HANDLE                FlushDone;                // @field Handle to flush done event.
        BOOL                CTSFlowOff;                // @field Flag - CTS flow control state.
        BOOL                DSRFlowOff;                // @field Flag - DSR flow control state.
                BOOL                AddTXIntr;                // @field Flag - Fake a TX intr.
        COMSTAT                Status;                 // @field Bitfield representing Win32 comm status.
        ULONG                CommErrors;                // @field Bitfield representing Win32 comm error status.
        ULONG                ModemStatus;        // @field Bitfield representing Win32 modem status.
        CRITICAL_SECTION        TransmitCritSec; // @field Protects UART Registers for non-atomic accesses
        CRITICAL_SECTION        RegCritSec; // @field Protects UART
        ULONG                ChipID;                        // @field Chip identifier (CHIP_ID_16550 or CHIP_ID_16450)
        BOOL                PowerDown;      // did we power down the chip
        BOOL                bSuspendResume; // Indicate Suspend/Resume happens
        //
        // now hardware specific fields Duplicated Info
        DWORD       dwIrq;          // IRQ field
        DWORD       dwSysIntr;       // @field System Interrupt number for this peripheral
        PVOID       pVirtualStaticAddr;// Static Address.
        WCHAR       RegIsrDll[DEVDLL_LEN];// ISR Dll name.
        WCHAR       RegIsrHandler[DEVENTRY_LEN];//ISR Handle Name.

        volatile ISR16550_INFO * pIsrInfoVirt;
        volatile XmitDataBuffer    * pXmitBuffer;
        volatile RcvDataBuffer     * pReceiveBuffer;
        HANDLE          hIsrHandler;
        BOOL            bMoreXmitData;// For software xmit buffering
        DWORD           dwIsrIndex; // For test only
    } SER16550_INFO, *PSER16550_INFO;

网友:
郁闷,再次查看微软的16550驱动,写法基本一致。

我怀疑是不是我以前 build and sysgen过,把OUTB使用到的库CEDDK.lib给搞坏了?

明天重装系统吧。哎

网友B:
把串口的MDD层代码移植到BSP,这个想法不错。同一个驱动,放两个地方。不说别的,查看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串口的MDD层代码移植到BSP,这个想法不错。同一个驱动,放两个地方。不说别的,查看都麻烦!

这样是为了好修改,并且安全,一个MDD可能和N个PDD配对的。

一个小问题居然导致这样,真是遇到麻烦了。以前都是看的多,现在实战起来束手无策。

网友:
发现一些原因了。

这个串口驱动还真不简单啊。

这个造成异常的原因是pHWHead指向了不合法的地址,请看如下打印信息。

pRegBase, 0x0
pHWHead->pIER  = 1
pHWHead->pIIR_FCR  = 2
pHWHead->pLCR  = 3
pHWHead->pMCR  = 4
pHWHead->pLSR  = 5
pHWHead->pMSR  = 6
pHWHead->pIER  = 7

在代码中有
// Set up pointers to 16550 registers
    pHWHead->pData    = pRegBase + (Reg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
    pHWHead->pIER     = pRegBase + (RegStride * INTERRUPT_ENABLE_REGISTER);
    pHWHead->pIIR_FCR = pRegBase + (RegStride * INTERRUPT_IDENT_REGISTER);
    pHWHead->pLCR     = pRegBase + (RegStride * LINE_CONTROL_REGISTER);
    pHWHead->pMCR     = pRegBase + (RegStride * MODEM_CONTROL_REGISTER);
    pHWHead->pLSR     = pRegBase + (RegStride * LINE_STATUS_REGISTER);
    pHWHead->pMSR     = pRegBase + (RegStride * MODEM_STATUS_REGISTER);
    pHWHead->pScratch = pRegBase + (RegStride * SCRATCH_REGISTER);

右侧就是外部串口在wince系统中的虚拟地址,但是非常遗憾,这个pRegBase 居然等于零。

这样右侧的地址就会非常的小,在这时候wince通过这个地址去访问,不再wince的内存映射表的虚拟地址范围就出现了异常。

怎么这个pRegBase 会是0呢?怎么搞的?看看2440的自带串口会是什么东西。

网友:
看不明白阿

网友:
郁闷,2440的自带串口却是另外一套的。

pHWHead->s2440SerReg = (S2440_UART_REG *)v_pUART2regs;
                        pRegBase = (PUCHAR)pHWHead->s2440SerReg;

我觉得极有可能是这个问题了,明天再试试吧。这个驱动问题真是防不胜防——多谢各位支持。

网友C:
经过两小时的代码改造。异常消失了。这个异常果然是是访问了非虚拟地址造成的。

不过现在郁闷,估计中断错乱,这个wince加载到这个外部串口五的时候,重启了,哈哈有趣,估计刚好和POWEBUTTON的驱动撞上了。
哈哈,感觉离成功越来越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两小时的代码改造。异常消失了。这个异常果然是是访问了非虚拟地址造成的。

不过现在郁闷,估计中断错乱,这个wince加载到这个外部串口五的时候,重启了,哈哈有趣,估计刚好和POWEBUTTON的驱动撞上了。
哈哈,感觉离成功越来越近。

//------------------------------------------------------------------------------
// 果然,这个EINT2在这里被初始化了,正好碰到了。哈哈,也许等下修改一下全部外部串口都好了。哦悦。
//  Function:  BSPIntrInit
//
BOOL BSPIntrInit()
{
    S3C2440A_IOPORT_REG *pOalPortRegs;
    S3C2440A_INTR_REG *pIntrRegs;
    ULONG value;
    UINT32 sysIntr, irq;

    OALMSG(OAL_INTR&&OAL_FUNC, (L"+BSPIntrInit\r\n"));

    // Then get virtual address for IO port
    pOalPortRegs = OALPAtoVA(S3C2440A_BASE_REG_PA_IOPORT, FALSE);

        // EINT2(softreset) Interrupt service is available
        value = INREG32(&pOalPortRegs->GPFCON);
        OUTREG32(&pOalPortRegs->GPFCON, (value & ~(3 << 4))|(2 << 4));                /* Set EINT2(GPF2) as EINT2                                                        */

        value = INREG32(&pOalPortRegs->EXTINT0);
        OUTREG32(&pOalPortRegs->EXTINT0, (value & ~(7 << 8))|(2 << 8));                /* Configure EINT2 as Falling Edge Mode                                */

        CLRREG32(&pIntrRegs->INTMSK, (1<

        irq = IRQ_EINT2;
        sysIntr = OALIntrRequestSysIntr(1, &irq, OAL_INTR_FORCE_STATIC);
        if (!OEMInterruptEnable(sysIntr, NULL, 0)) {
                OALMSG(OAL_ERROR, (L"ERROR: BSPIntrInit: Interrupt enable for reset button failed"));
        }

    // Set GPG1 as EINT9
    value = INREG32(&pOalPortRegs->GPGCON);
    OUTREG32(&pOalPortRegs->GPGCON, (value & ~(3 << 2))|(2 << 2));

    // Disable pullup
    value = INREG32(&pOalPortRegs->GPGUP);
    OUTREG32(&pOalPortRegs->GPGUP, value | (1 << 1));

    // High level interrupt
    value = INREG32(&pOalPortRegs->EXTINT1);
    OUTREG32(&pOalPortRegs->EXTINT1, (value & ~(0xf << 4))|(0x1 << 4));

    // Add static mapping for Built-In OHCI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OHCI, IRQ_USBH);

        //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USBFN, IRQ_USBFN);
    OALMSG(OAL_INTR&&OAL_FUNC, (L"-BSPIntrInit(rc = 1)\r\n"));
    return TRUE;
}

网友:
外部串口差不多搞定了,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发送数据会导致2440 很耗CPU,几乎死机,像PC机子中毒一样慢。

看来要花时间调试了。嘿嘿。和老大承诺一周搞定,现在基本上出来了,下周再花一周调试,把性能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谓栈,也就是SP寄存器指向的地址,SP指到哪儿哪儿就是栈。boot loader中没有操作系统,你要用栈得自己把SP设置到合适的地址。CE内核起来以后,内核会为线程设置SP寄存器。
0x007f0020应该是你new出来的,在堆上。
0xA0100000,这个是静态映射地址,普通进程不能访问,当然调SetKMode(TRUE)后也可以访问。这个地址具体映射到内存还是其他外设取决于你BSP的地址映射表。把映射表贴出来看看。

singlerace 前辈实在太厉害了。我刚才正纳闷。我的串口打印一个指针的地址是0x290000。我还纳闷这个地址不是内存映射表上的虚拟地址范围。怎么这次访问它不会出现异常了。原来是堆等东西。

汗,我真是井底之蛙!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嘿嘿,以前我真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