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下网络速度

楼主:
各位英雄:
       假定开发平台是PXA270+WINCE5.0,请问一般情况下,类似的嵌入式平台的百兆网络速度能够达到的实际传输速度为多少呢?如何测试呢?有什么测试工具吗?就像在PC上一样。

       以上平台上扩展百兆网络,请问实际速度和什么有关呢?和操作系统?PXA270?还是网络芯片?还是驱动?

       一般SDRAM是挂在PXA270的SDRAM控制器上的,在设定工作频率后就可以工作了,请问,SDRAM的工作频率的设置以什么为依据呢?小弟知道它的工作频率肯定无法达到SDRAM的最高工作频率的。

网友:
270+ce5,因为网卡不是正式功能,所以没有具体测过,记得最高也只达到1.3MB/s,很慢的。
跟270和网卡的接口(总线)的速率,以及操作系统有关。

sdram的工作频率由270的SDRAM的memory controller决定。

网友:
谢谢英雄指点,如果硬盘和软件平台已经确定,要想提高百兆网络速度,是不是要在驱动程序上下功夫呢?或者说这个时候网络速度主要就取决于驱动程序呢?
另外,百兆网络速度只能到1.3MB/s,似乎是慢了点。

网友:
很难提高了,改驱动用处不大。

网友:
百兆网络的速度一般如何测试呢?有没有在wince平台上现成的测试程序呢?

如果要自己写测试程序的话,请问怎么计算呢?是测试收发速度,还是只测发,不管收呢?是在平台上测试还是用平台和PC机相连来测试呢?

网友:
基本上不可能,主要是平台的速度有限,不是网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拿电脑来类比,网卡再好,其它配置低还是跑不动

网友:
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了:
百兆网络的速度一般如何测试呢?有没有在wince平台上现成的测试程序呢?(如4楼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