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还需要virtualcopy干撒?

楼主:
探讨一下:

wince6下,应用程序已经不能用virtualcopy来做映射了,
而驱动一般运行于内核态,内核态是可以随意访问所有空间的, 只要oemaddresstable中有了映射(每段基地址+长度),知道了物理地址对应的虚拟地址了(具体寄存器可以用基地址+偏移量),就可以直接访问了啊,也就不需要用virtualalloc+virtualcopy了。
那vitrualcopy在wince6下就基本可以不用了?

网友:
没搞过ce6.0下的映射

网友:
还没开始CE6.0的开发,关注一下。

网友A:
virtualcopy虽然不能在应用程序中用,但可以在内核态的驱动里用啊。
否则驱动如何访问硬件设备呢?

网友:
wince6.0下驱动中好象不能用virtualcopy了

网友B:
并不是用户模式就不能使用virtualcopy,virtualcopy只是不能在用户模式的AP中使用,但是却还可以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使用,但是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中使用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在对应的注册表中设置可以访问的内存地址的范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用户模式就不能使用virtualcopy,virtualcopy只是不能在用户模式的AP中使用,但是却还可以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使用,但是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中使用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在对应的注册表中设置可以访问的内存地址的范围才行。

请问下用户模式的驱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
wince 6.0 与5.0的内存管理大大不同了,相应的一些api变化正常,还没有搞6.0具体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用户模式就不能使用virtualcopy,virtualcopy只是不能在用户模式的AP中使用,但是却还可以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使用,但是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中使用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在对应的注册表中设置可以访问的内存地址的范围才行。

请问下用户模式的驱动是什么意思?

引用别人的解释:
WinCE 6.0引入了内核态驱动和用户态驱动的概念。在WinCE5.0及先前的版本中,驱动工作在用户态。从代码方面看,内核态驱动和用户态驱动没太大差别。如果驱动中没有采用什么特别的技术,内核态驱动和用户态驱动甚至是二进制兼容的。我曾经试过将一个DLL分别加载到内核态和用户态,都工作得很好。内核态驱动被加载到内核空间,用户态驱动被加载到特定的用户进程空间中。从执行效率来看,内核态的驱动效率比用户态的驱动高。从稳定性方面考虑,用户态的驱动不会对系统产生致命影响,而内核态的驱动相对危险。同样,采用哪一种类型的驱动,也是看你的需求。

我在驱动中一直使用 MmMapIoSpace 来操纵GPIO,而该函数将就是用VirtualCopy实现的。
在用户态驱动中,不可以直接使用OALPAtoVA/OALVAtoPA,所以只能用MmMapIoSpace进行内存映射。

网友:
CEDDK的 MmMapIoSpace 其源代码也是 通过VirtualXXXX一些列函数实现的。

to 7#
用户态驱动和内核态驱动 是指驱动加载到的空间段 是内核空间还是用户空间。具体就得看需要了,其实他们2个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网友:
在OEMAddressTable中映射好硬件设备的虚拟地址,在驱动中就可以直接读写。
引用 网友A:
virtualcopy虽然不能在应用程序中用,但可以在内核态的驱动里用啊。
否则驱动如何访问硬件设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用户模式就不能使用virtualcopy,virtualcopy只是不能在用户模式的AP中使用,但是却还可以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使用,但是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中使用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在对应的注册表中设置可以访问的内存地址的范围才行。

请问下用户模式的驱动是什么意思?

流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用户模式就不能使用virtualcopy,virtualcopy只是不能在用户模式的AP中使用,但是却还可以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使用,但是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中使用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在对应的注册表中设置可以访问的内存地址的范围才行。

请问下用户模式的驱动是什么意思?

流驱动吧

不一定。
由udevice.exe加载的才算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用户模式就不能使用virtualcopy,virtualcopy只是不能在用户模式的AP中使用,但是却还可以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使用,但是在用户模式的驱动中使用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在对应的注册表中设置可以访问的内存地址的范围才行。

请问下用户模式的驱动是什么意思?

引用别人的解释:
WinCE 6.0引入了内核态驱动和用户态驱动的概念。在WinCE5.0及先前的版本中,驱动工作在用户态。从代码方面看,内核态驱动和用户态驱动没太大差别。如果驱动中没有采用什么特别的技术,内核态驱动和用户态驱动甚至是二进制兼容的。我曾经试过将一个DLL分别加载到内核态和用户态,都工作得很好。内核态驱动被加载到内核空间,用户态驱动被加载到特定的用户进程空间中。从执行效率来看,内核态的驱动效率比用户态的驱动高。从稳定性方面考虑,用户态的驱动不会对系统产生致命影响,而内核态的驱动相对危险。同样,采用哪一种类型的驱动,也是看你的需求。

我在驱动中一直使用 MmMapIoSpace 来操纵GPIO,而该函数将就是用VirtualCopy实现的。
在用户态驱动中,不可以直接使用OALPAtoVA/OALVAtoPA,所以只能用MmMapIoSpace进行内存映射。

明白了,但是我对DM9000的端口进行操作,却不能使用MmMapIoSpace

网友E:
vitrualcopy 在驱动中用啊。

网友:
如果知道了外围设备对应的虚拟地址了,就不用再virtualcopy了。而一个健全的BSP一般都会映射好了的,OEMAdresstable中基本都整好了,访问具体的设备也就是虚拟地址加个偏移量。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vitrualcopy 在驱动中用啊。

在6.0 驱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