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屏幕声音打开后系统速度明显下降怎么解决?

楼主:
点击屏幕声音打开后原来用1秒可以打开的窗口要用10秒才能打开,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你确定是这个导致的系统慢,而不是其他的;
比如:时间设置不正常

--------------

你的板子是不是有新的声音处理芯片

网友:
确定,反复做过测试了

网友:
你的板子是不是有新的声音处理芯片

:-D

网友:
如果没有想法了建议用celog结合kerneltracker结合看一下调度,

网友:
建议问题发生时的前后变化,是不是之前没有这个问题,以后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目标机硬件、软件上作了修改没有。

如果是打开“屏幕声音”有这个问题,而不打开“屏幕声音”没有这个问题。先确保目标机接口上没有异常连接,如,不该接的设备连接上,本该接的未连接。

网友:
播放音乐时也变慢吗,是不是音频驱动有问题,跟踪调试下

网友:
怀疑Audio Driver存在问题,debug一下看看吧,是不是处理按键音的逻辑存在多重循环调用,影响了系统效率

网友:
这个东西麻烦啊。mark 一下了

网友:
bsp升级了,改动一大堆,麻烦

发现只有用到数据库的应用才会明显变慢
其它的应用感觉不出速度变慢

网友:
变慢才正常,不慢才不正常.
慢了10秒,不用那么久.应该是你的解码播放的时候为了控制播放bps,用while(t--);等类似的延迟造成浪费CPU资源的情况导致慢了那么多.

网友:
做个记号,我的屏幕还发不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