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itmapButton bug 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CBitmapButton 时候出了一点问题,请给分析一下。
CBitmapButton m_BTN_F1;

m_BTN_F1.AutoLoad(IDC_BTN_F1,this);
m_BTN_F1.LoadBitmaps(IDB_SDCZ_F1UP, IDB_SDCZ_F1DOWN, IDB_SDCZ_F1UP,IDB_SDCZ_F1DOWN);
m_BTN_F1.SizeToContent();

我想在程序中根据其它条件动态改变按钮图片。
实现方法:
//f1
if(CCSeries::auchByte[113] == 2)
{

  //m_BTN_F1.AutoLoad(IDC_BTN_F1,this);
  m_BTN_F1.LoadBitmaps(IDB_SDCZ_F1DOWN, IDB_SDCZ_F1UP,IDB_SDCZ_F1DOWN, IDB_SDCZ_F1UP);
  m_BTN_F1.SizeToContent();

}
else
{

  //m_BTN_F1.AutoLoad(IDC_BTN_F1,this);
  m_BTN_F1.LoadBitmaps(IDB_SDCZ_F1UP, IDB_SDCZ_F1DOWN, IDB_SDCZ_F1UP,IDB_SDCZ_F1DOWN);
  m_BTN_F1.SizeToContent();

}
发现有的图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有的图片却不可以。这是怎么回事呢?想了好长时间都没想明白!请指教。

网友:
mark。。。向老马提问的。。。厉害。顶一下
什么叫有的图片可以有的图片不行?是不是图片尺寸大小的问题。统一下图片大小和你按钮的大小看看。
还有。你这个功能段放在什么地方的?是不是能在操作后马上能够相应执行?

网友:
这是放到timer事件中执行的,下面是最终代码!        就是图片尺寸大小的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图片的大小如何定位?现在我的图片大小已经统一了,却还是不行。以前的那套图片太小,我想改大点,结果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f1
        if(CCSeries::auchByte[113] == 2)
        {
                if(f1status != 2)
                {
                        f1status = 2;
                        //m_BTN_F1.AutoLoad(IDC_BTN_F1,this);
                        m_BTN_F1.LoadBitmaps(IDB_SDCZ_F1DOWN, IDB_SDCZ_F1UP,IDB_SDCZ_F1DOWN, IDB_SDCZ_F1UP);
                        m_BTN_F1.SizeToContent();
                }
        }
        else
        {
                if(f1status !=1)
                {
                        f1status =1;
                        //m_BTN_F1.AutoLoad(IDC_BTN_F1,this);
                        m_BTN_F1.LoadBitmaps(IDB_SDCZ_F1UP, IDB_SDCZ_F1DOWN, IDB_SDCZ_F1UP,IDB_SDCZ_F1DOWN);
                        m_BTN_F1.SizeToContent();
                }
        }

网友:
我都没有用这个类来做。我们都是直接用图片来然后用相应区域的方式来实现的。Cbitmapbutton感觉限制性太大了。

网友:
我是想实现单击按钮后给plc 发命令,plc 执行命令成功后直接通过按钮的状态反馈一下。直接用图片没有按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