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软件的,想学单机片,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请高手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我是学软件的,想学单机片,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请高手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从寄存器和中断入手

网友:
当你在PC上写程序,用到定时函数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定时函数到底是经过哪些途径就可以到时就运行的呢?一个定时的时间过后,从cpu这个硬件到定时函数之间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使得你写的定时函数被调用。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单片机基本就没问题了。顺便,操作系统的知识也加强了不少。

网友:
能详细点吗?
我想学好它

网友:
从实验入手,单片机是动手型工具,动手做实验了,想想,很多都明白了,当然,单片机编程与PC上编程的区别也就明白了,

网友:
推荐自己焊个实验板,或者你嫌麻烦的话买一个,也不贵,像你这种有软件基础的话,几乎不用怎么看书,就了解下单片机引脚和片内资源,再了解下开发环境及其编程,只是同pc编程有点点差别,,,,

网友:
先看下书本,如果觉得书本比较难不知道讲什么,就去网址上搜个视频课程,然后对照着书去学,楼上说自己焊割板子我不推荐,你可以去买个简单的开发板回来学习,比较好掌握,大概就100多块钱吧,或者你想比较快速的学好可以参加培训班,给你个网站而且那个培训机构还推荐单片机方面工作,http://www.pubembed.com/

网友:
请问你用过的那种书好?

网友:
楼主硬件课程学过些什么?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
既然你是学软件的,那对汇编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说来的话,你对微机原理应该是懂一些的,这样的话学单片机还会是比较快的。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汇编,只用过高级语言,例如C,C++,VB,…………之类的话,那建议先买块实验板,写些程序,过段时间应该就可以了,逐渐的在学io口,中断,串口……………………,慢慢的就通了。祝你成功!

网友:
我也是,搞软件的,转硬件

网友:
杯具啊!
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任何行业都能赚钱。

网友:
只要你有点数电基和微机原理基础,我觉得学单片机应该不是难事吧,只不过看书要多思考,别走马观花似的看

网友A:
推荐你看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郭天祥的视频,甚好

网友:
建议买个小开发板,学习啊MCS51.
如果有些硬件基础的,参考:
自学51很容易 入门不超出100元[图]

网友:
先大体学一下数电模电 因为单片机的外围电路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可以看郭天祥的是天学会单片机 很好的

网友:
从C入手吧。。。

网友:
数电,模电,微机原理,单片机,C,汇编,有了这些,买块开发板,学习一下,就进去了,关键要动手,觉得那些代码我都懂,而不亲自实验,这是不好的,我以前就这样的思想。我现在学Embeded System,ARM7,uCOS-II。

网友:
为了兴趣学.还是为了赚钱而学?

为了兴趣,可以学51 基础的 东西,慢慢来,玩得高兴就好;

为了赚钱而学,那就要看好市场,然后再学,去招聘会看看,然后看好一个方向再决定学什么

网友:
LZ情况和我差不多
我是先从C 学51单片机入手
因为是用C之前也有点基础 觉得入门不难 思路要清晰
我现在是觉得硬件方面有点难度

网友:
把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当作C的标准函数操作,则一切OK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买个板子慢慢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郭天祥的视频,甚好

这个对没有C语言基础的还可以,对有C基础的就不适用了,还是先找本单片机硬件基础相关的书看看,了解一下各种IO口和寄存器等相关知识吧!因为单片机就是利用软件对各种IO口和寄存器做相关的操作。

网友:
多接触些外围电路,找点项目做做 。模电数电这些东西一定要看看,就算现在用不到,只要你想做电子这行,以后一定会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