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AXO83作为函数信号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用的MAX038作为函数信号发生器,但输出的波形且有很多毛刺,而且失真很大啊?希望用过MAX038的高手能指教指教,我已经调试了今天啦,还是不行,非常急!!!!!!!!!!!!!!!!!!!

网友:
可能性最大的是:
1、你的电源
2、布线

网友:
嗯哈

这个基本上就是高频的问题了,呵呵

偶也不太通这个

网友:
对啊,我用万能板焊的,可能焊的很不好,我加了几个0.1uF的去耦电容,但效果不是很明显,请问有谁知道那个去耦电容该怎么计算的啊?????我的信号输出时10Hz~1MHz,那电源钱该怎样布才比较好啊????????

网友:
按照布线规矩,信号线要短、强弱信号线要隔离、接地要就近,这是低频时的要求,但也不尽然,要看具体情况。

我最初做实验,是拆了一个旧的收音机,过去的收音机没有象现在的PCB,底板是一个很大的铁片,它作整机的“地”,按理说,这个“地”是很理想的,不管接哪儿都应该很好。可是我改了个音频放大器,总有交流声存在,搞了好长时间,最后的问题还是出在这个“地”上。

网友:
1楼说得对。

网友:
先找到你高频干扰的源头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