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自己的文件打包进NK.bin

楼主:
我以前做过wince4.2,将自己的应该程序、动态库等文件加进NK.bin,是在user feature中添加文件进去的,但user feature 怎么来的,找不到啊。

网友:
找到相关的文件,重新Build一下,然后再Sysgen就OK,大致思路是这样,我也没搞过!职业+友情赞助一下!

网友:
你可以看下platform.bib文件,这个文件记录的信息都会加载到NK中去

网友:
platform.bib格式
PowerButton.dll          $(_FLATRELEASEDIR)\PowerButton.dll            NK  SH
其中SH是表示属性,分别是系统文件和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tform.bib格式
PowerButton.dll? ? ? ? ? $(_FLATRELEASEDIR)\PowerButton.dll? ? ? ? ? ? NK? SH
其中SH是表示属性,分别是系统文件和隐藏。

正解。
放在project.bib里面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atform.bib格式
PowerButton.dll? ? ? ? ? $(_FLATRELEASEDIR)\PowerButton.dll? ? ? ? ? ? NK? SH
其中SH是表示属性,分别是系统文件和隐藏。

正解。
放在project.bib里面也行。

不建议放在project.bib文件中~~~
嘿嘿

网友:
XXX.exe          $(_FLATRELEASEDIR)\XXX.exe            NK  SH
然后将XXX.exe放到Release目录下,点击Make Run-Time Image就可以了吧

网友:
XXX.exe          $(_FLATRELEASEDIR)\XXX.exe            NK  SH
放在Release目录的project.BIB中,再直接大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tform.bib格式
PowerButton.dll? ? ? ? ? $(_FLATRELEASEDIR)\PowerButton.dll? ? ? ? ? ? NK? SH
其中SH是表示属性,分别是系统文件和隐藏。

无贡献,接分贴。^_^

网友:
platform.bib
catlog
regedit
这些都要设置的

网友:
BSP下的.bib;.reg;都得作些修改,另外得将DLL放在BSP下的file文件夹下,有时最好将其用到的头文件放到inc文件中,,,帮顶

网友:
来晚了,楼上的讲得很详细。。
帮顶。。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
按照指点,我改project.bib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