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可以驱动直流电机吗?

楼主(2009-09-15):
ULN2803可以驱动直流电机吗?
比较喜欢用2803,因为他的引线简单.
一直都是用ULN2803来驱动4线步进电机,但是现在拿来驱动直流就不行了.改用L298就没问题了
有方法用2803来驱动直流电机吗?
直流电机
步进电机

网友A:
可能是持续功率提供不足。就是说你的直流电机连续运行时间比较长,造成2803驱动能力不足。解决方法比较多。一般的电机驱动IC的界限都比较简单。
1。2803 输出端接大电流三极管桥式驱动。
2。去掉2803,直接用三极管桥式驱动。
3。更换其它大功率直流马达驱动IC。国内厂家也比较多,www.alibaba.com.cn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