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ma转0-5v

楼主:
大伙,有谁设计过4-20ma转0-5v的线路?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恒流源(内阻无穷大)接一个电阻就是电压,要求5v=20ma,所以电阻=5/20=1/4=0.25kΩ=250欧姆。注意4ma时有个1v的电压,可以用运放补偿掉。

网友:
这是仪器仪表的经典物理量变化,仪表用放大器可以精确实现

网友:
仪表放大器吧 比较好用简单ad6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内阻无穷大)接一个电阻就是电压,要求5v=20ma,所以电阻=5/20=1/4=0.25kΩ=250欧姆。注意4ma时有个1v的电压,可以用运放补偿掉。

兄弟,你这种方法如何保证精度,你串个电阻对地还能保证对4-10ma输出没有影响?

网友:
的确

采用仪表放大器 是最佳方案。

具体可以参考下,那些仪表放大器的参考电路。

网友:
那谁有这方面的成熟方案或具体的线路图呢?本人硬件比较薄弱。

网友:
恒流源(内阻无穷大)接一个电阻就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内阻无穷大)接一个电阻就是电压

如果不是恒流源呢?

网友:
4-20ma接口最早是用在电传机上的,因为该接口要求大的电流,干扰会小些(干扰的能量较小,不足以产生这么大的电流),所谓恒流源内阻无限大只是理想的说法,你的外接电阻(250欧姆)要精度高些,恒流源内阻不会小于2500欧姆(10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