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文件复制呢?

楼主:
我想更新某一个文件,但是我直接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好像不行,重启一下就没了。
windows目录在ram下的原因吧,
那要怎么做才能实现呢?

网友:
LZ,要放到FLASH才不放丢失。

网友:
要放到flash中才不会消失的,就想应用程序一样的,必须放到flash中的。你放到windows中那等于是放到SDRAM中了的,开机后就没了的。试一下就知道了的

网友:
二楼三楼的正解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啦,我想问的就是,怎么把文件放到flash里。
其实我的目的是:我原来把一个文件和内核整在一起了,现在想更新这文件。

网友A:
和内核放在一起,只能更新内核,没有办法只更新一个App的

还是入在flash中吧,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内核放在一起,只能更新内核,没有办法只更新一个App的

还是入在flash中吧,方便

谁要是能更新内核里的App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用 multi-bin
app 单独放在一个 bin 里面,就可以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