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MCU截取USB的信号

楼主(2010-03-25):
如何通过MCU截取USB的信号
我现在想通过一个MCU截取一台PC主机和读卡器的信息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们的主机是不可以装类似Bushound等软件,而且在MCU截取数据的时候不可以影响PC机和读卡器的正常通讯
读卡器
主机
如何
影响

网友A:
如果不能安装第三方软件的话,监控比较麻烦,不过Bushound真的好用,而且不会影响数据的传输,只起监控作用

网友B:
如果不用BUSHOUND的话很困难。

网友C:
就是这样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现在还在等待中

网友D:
等于自己做usb协议分析仪了,
难度不小,
MCU能做到么? 应该是DSP或者FPGA了吧

网友E:
做出来的话,可以当产品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