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在wince5.0下操作远程数据库的源码

楼主:
有简单的读取,写入,修改功能。
有的兄弟,请发邮件到jpengbo@163.com

网友:
兄弟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但不是从WinCE直接连接数据库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安全方面的考虑。

建议你可以在服务器端写一个服务程序,用来和WinCE上客户端通信,WinCE上的客户端和该服务程序之间可以通过TCP/IP
(GPRS, CDMA等等),他们之间交换的是字符串,字符串的格式需要你自己来设计,比如插入一条数据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将这个SQL传递给服务程序,服务程序收到后,将相关的数据插入数据库,并将是否成功的消息返回到WinCE上的客户端;查询的时候也一样,只不过返回的是一个结果集,通常要在服务程序中,将结果集转换成一个字符串,并将该字符串发回给WinCE客户端程序,客户端程序负责解释这个字符串,并根据需要显示在界面上。

WinCE Client <------> 服务程序 <------> 数据库服务器
                         ---------------------------
                         这两者可以在同一个机器上

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移动网络在某些特殊的地方不是很可靠,所以,你在WinCE上还要使用其中的嵌入式数据库,或者象Access这样数据库(WinCE上应该自带的,记得不太清楚了) ,当不能连通服务程序时,就将数据暂存在这个嵌入式数据库中,待到有网络连接时,将数据上传或者下传。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了。请原谅由于客户的原因,代码不能给你。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交流。

网友:
这样的代码,网上好似很多

前一段时间研究SQL Server CE,想找C++的,但找到的却是C#的多

网友:
搜索SQL Server CE,果然资料很多

网友:
确实需要这样的代码?写的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