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U盘或者文件夹是否存在?

楼主:
我现在有这么个需求:在wince下,写一个程序,去检测U盘是否插上了。

我发现这种检测U盘是否已经插上了比较困难,因为这不是个实时检测。

当点击我的程序之后,如果用户没有插U盘,就提醒用户插U盘。所以,会去检测U盘是否插上了。

考虑这种检测比较困难,我想用检测路径是否存在来实现这种检测,U盘路径不存在当然就是没插上了。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api。

PathIsDirectory这个函数,wince5.0好像不支持。

各位帮帮忙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判断路径是否存在或者直接去检测U盘是否插上就更好了。

网友:
先自己顶下。

网友:
我觉得还有一种很俗的方式就是试图在U盘的路径下创建文件。。。。

但是太戳了,不采用这种方式。

各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 方式。

网友A:
BOOL IsFileExist(LPTSTR   lpFilePath)
{
        WIN32_FIND_DATA m_fd;
        if( FindFirstFile(lpFilePath ,&m_fd)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IsFileExist( L"\\Hard Disk")

网友:
可以使用GetFileAttributes()来判断一个文件或目录是否存在

网友B:
楼主首先要读注册表,从注册表里面找到U盘插到开发板之后的显示盘符,具体位置是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设为m_strUsbName,然后调用3楼的函数IsFileExist( m_strUsbName)来检测U盘是否已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要读注册表,从注册表里面找到U盘插到开发板之后的显示盘符,具体位置是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设为m_strUsbName,然后调用3楼的函数IsFileExist( m_strUsbName)来检测U盘是否已插上
补充:
U盘在注册表中的键值为:Folder
3楼的方法可能会存在问题:如果此时已插上U盘了,但U盘里面是空的,什么文件也没有,但此时的返回值为FALSE。
直接用:CFile::GetStatus(strUsbName,fs)==TRUE 可以直接检测U盘是否已插上

网友:
判断路径是否有效就行了,有这样的API

网友:
我也是判断路径的

网友:
CE source code应该有这样的AP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L IsFileExist(LPTSTR   lpFilePath)
{
WIN32_FIND_DATA m_fd;
if( FindFirstFile(lpFilePath ,&m_fd)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IsFileExist( L"\\Hard Disk")……

这应该可以达到LZ要求

网友:
恩。不错,我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哈。

先判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