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0口整合的困惑

楼主:
union mm {
        uchar bbb;
        struct {
                uchar BIT0        :1;                                       /* Port A Bit 0 */
                uchar BIT1        :1;                                       /* Port A Bit 1 */
                uchar PORTE_BIT6  :1;                                       /* Port A Bit 2 */
                uchar BIT3        :1;                                       /* Port A Bit 3 */
                uchar BIT4        :1;                                       /* Port A Bit 4 */
                uchar BIT5        :1;                                       /* Port A Bit 5 */
                uchar BIT6        :1;                                       /* Port A Bit 6 */
                uchar BIT7        :1;                                       /* Port A Bit 7 */
        } Bits;
}mmm;

由于I/0口乱,我想通过如此联合体来重新排布一下,结果发现编译不过去,有语法错误,我确定了:PORTE_BIT6  被定义过的,所以报错。

#defined  lamp   PORTE_BIT6<<7|PORTE_BIT5<<6|PORTE_BIT4<<5|PORTB_BIT4<<4|PORTB_BIT3<<3|PORTB_BIT2<<2|PORTB_BIT1<<1|PORTB_BIT0
也不对。

这两个却都通过了C编译器的编译,且能正常输出结果。

网友:
  怎么了,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lamp被define后,成了了l-value,无法继续赋值的。

网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ucSyncHead;    //同步头:0xfa
    unsigned ucMachineNo:3; //目标地址。000~011-从机地址;100-主机地址;101-广播。
    unsigned ucSourceNo:3;  //源地址。000~011-从机地址;100-主机地址;101-广播。
    unsigned ucTokenID:2;   //令牌ID(2Bit)

    unsigned ucPrimaryId:3;  //拥有优先权的从机ID(3Bit)
    unsigned ucCmdCode:5;    //帧序号

    unsigned char ucSndData[DATA_LENGTH]; //数据区, 长度为4个字节。
    unsigned char ucChkSum; //校验和。
}CommFrame;

//上例中,ucTokenID就是你需要的定义了,超出范围的赋值是没有意义的了

网友:
使用typedef 另外定义后,在前边的是高位后边的是低位!goodluck!

网友:
printf("%d , \n",sizeof(CommFrame));  结果为什么是24 ?

网友A:
commframe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mframe是什么???

数据帧格式吧,不过我没有见过这种。 galle兄留下这个代码就走, 我怎么也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5 楼 cy330206 的回复:commframe是什么???

数据帧格式吧,不过我没有见过这种。 galle兄留下这个代码就走, 我怎么也弄不清楚。

我定义的是一个通讯的新结构,我只是告诉你要用typedef!定义数据!

typedef struct
{
uchar BIT0        :1;                                      /* Port A Bit 0 */
uchar BIT1        :1;                                      /* Port A Bit 1 */
uchar PORTE_BIT6  :1;                                      /* Port A Bit 2 */
uchar BIT3        :1;                                      /* Port A Bit 3 */
uchar BIT4        :1;                                      /* Port A Bit 4 */
uchar BIT5        :1;                                      /* Port A Bit 5 */
uchar BIT6        :1;                                      /* Port A Bit 6 */
uchar BIT7        :1;                                      /* Port A Bit 7 */

}BITS;
BITS aa;//定义aa为BITS类型
aa.BIT7=1;
//调用的时候,

网友:
上边的定义BIT7和BIT0是颠倒的!你自己改一下!

网友:
galle兄,再问你3个问题:
unsigned ucMachineNo:3; //目标地址。000~011-从机地址;100-主机地址;101-广播。
这个表示的是第三位?还有,sizeof运算怎么不对,我拆开算,累计不是24.
PORTE_BIT6:如果他是已经定义过的位变量的话是不是不可以出现在 :1这种位置?

网友:
:表示占用3个bit,即给他赋值时只能最大只能赋值为00000111B超出的部分会被省掉!
DATA_LENGTH没有定义,要看他的长的来决定大小!
已经定义了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
   谢谢galle兄,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