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ig.bib文件的问题。No room left in memory section, Image is too large。分不多了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
一下是config.bib文件的内容

IF IMGMULTIBIN

IF BSP_DDR128MB

    ; Multibin + 128MB DDR configuration
    ARGS        80000000  00001000  RESERVED
    CHAIN       80001000  00001000  RESERVED
    XIPKERN     80002000  00500000  RAMIMAGE
    OEMDRIVER   80502000  00200000  NANDIMAGE
IF BSP_PCB_ZYLONITE_V1
    NK          80702000  02000000  NANDIMAGE
    RAM         80502000  07AEE000  RAM
    DISPLAY     87FF0000  00010000  RESERVED
ELSE
    NK          80702000  02A00000  NANDIMAGE
    RAM         80502000  079FE000  RAM
    DISPLAY     87F00000  00100000  RESERVED

ENDIF
ENDIF ; BSP_DDR128MB

ELSE ; IMGMULTIBIN

IF BSP_DDR128MB

    ; not Multibin, 128MB DDR configuration
    ARGS        80000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0001000  02000000  RAMIMAGE
    RAM         82001000  05FEF000  RAM
    DISPLAY     87FF0000  00010000  RESERVED
ENDIF ;BSP_DDR128MB

ENDIF ; IMGMULTIBIN

CONFIG
    AUTOSIZE=ON
    KERNELFIXUPS=ON
    COMPRESSION=ON
    FSRAMPERCENT=0x0A0A0A0A
IF IMGMULTIBIN
    DLLADDR_AUTOSIZE=ON
    XIPSCHAIN=80001000
ENDIF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LSE
    PROFILE=OFF
ENDIF

;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3
    ELSE
       ROMFLAGS=11
    ENDIF
ELSE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03
    ELSE
       ROMFLAGS=01
    ENDIF
ENDIF

;
; NOR nbo
;
;ROMSTART=97C00000

; ram image .nb0
ROMSTART=80001000

IF WINCEDEBUG=debug
; For DEBUG build, give it more ROM. Changes must be along with the Eboot\loader.h
    ROMSIZE=03000000
ELSE
    ROMSIZE=02000000
ENDIF WINCEDEBUG=debug

; NB0 file should contain image
ROMWIDTH=32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sailorlyq/archive/2009/07/30/4394761.aspx

网友:
错误报告是这样的。

Error: No room left in memory section.  Image is too large for defined regions.
  Region XIPKERN from 80002000 to 80502000, has grown to 8086eb14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上面说的比较明显了,XIPKERN。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改。我曾经试图改大,但是冲突了。

网友A:
你的提示里面有这么一句:Region XIPKERN from 80002000 to 80502000, has grown to 8086eb14 ;而你在config.bib里面只给XIPKERN分配了00500000的大小,明显小于它要求的0086eb14;所以你需要将XIPKERN    80002000  00500000  RAMIMAGE更改为XIPKERN    80002000  00900000  RAMIMAGE;当然后面的OEMDRIVER、NK、RAM、DISPLAY对应的地址要相应的改变;看你上面的bib文件,地址分配比较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提示里面有这么一句:Region XIPKERN from 80002000 to 80502000, has grown to 8086eb14;而你在config.bib里面只给XIPKERN分配了00500000的大小,明显小于它要求的0086eb14;所以你需要将XIPKERN? ? 80002000? 00500000? RAMIMAGE更改为XIPKERN? ? 80002000???

ls高人 学习了

网友B:
顺便问一下 lz是做pxa310的开发么?

网友:
空间太小把空间加大,注意地址不要有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 lz是做pxa310的开发么?

PXA303 刚弄没多久。谢谢!

网友:
谢谢几位的指点,我的修改是这样的。
  ; Multibin + 128MB DDR configuration
    ARGS        80000000  00001000  RESERVED
    CHAIN       80001000  00001000  RESERVED
    XIPKERN     80002000  00900000  RAMIMAGE
    OEMDRIVER   81002000  00200000  NANDIMAGE
IF BSP_PCB_ZYLONITE_V1
    NK          81102000  02000000  NANDIMAGE
    RAM         80902000  06AEE000  RAM
    DISPLAY     87FF0000  00010000  RESERVED
ELSE
    NK          81102000  02A00000  NANDIMAGE
    RAM         80902000  069FE000  RAM
    DISPLAY     87F00000  00100000  RESERVED
我感觉我的RAM和NANDIMAGE的修改应该是正确的,但DISPLAY哪项是什么呀?困惑。
而且感觉里面的这个if else分支方法有问题。
  IF BSP_DDR128MB
  ......
  ELSE ; IMGMULTIBIN
  IF BSP_DDR128MB
这两个BSP_DDR128MB
是不是条件重叠,第二个BSP_DDR128MB
能执行到吗?

网友:
DISPLAY那个段1M,应该是显存 有相关的.h文件 看看引用 查找A7F00000就知道了

网友:
重新做了修改,请大侠们检阅。
ARGS        80000000  00001000  RESERVED
    CHAIN       80001000  00001000  RESERVED
    XIPKERN     80002000  00900000  RAMIMAGE
    OEMDRIVER   80902000  00200000  NANDIMAGE
IF BSP_PCB_ZYLONITE_V1
    NK          81102000  03A00000  NANDIMAGE
    RAM         80902000  076EE000  RAM
    DISPLAY     87FF0000  00010000  RESERVED
ELSE
    NK          81102000  03A00000  NANDIMAGE
    RAM         80902000  075FE000  RAM
    DISPLAY     87F00000  00100000  RESERVED

  ROMSIZE=03A00000

那个if else的问题是我看错了。文件没有错。

网友:
修改后出现错误
  Failed to find a range for data of size 611530
Error: Ran out of space in ROM for wince.nls
size 611530

网友:
   问题解决一下三个端都进行了扩大。
    XIPKERN    80002000  00500000  RAMIMAGE
    OEMDRIVER  80502000  00200000  NANDIMAGE
    NK          80702000  02000000  NANDIMAGE
但生成的镜像很吓人呀,六十多M。
这个俺就结贴了。
不过俺有遇到新问题了,这么大的东西下载不了。可以获得active target devices 。提示错误检查网络。
大侠们如果知道就发消息通知俺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