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用红外二极管传输数据没?

楼主(2010-05-14):
有人做过用红外二极管传输数据没?
发射端加38KHZ载波驱动,那接收端是不是也要加38HZ载波驱动?
接收端用的是VS838
另如果用现成的红外收发模块有什么推荐的没?距离不用超过10M,速率不要求很高,几百BPS就够了,但要便宜
二极管
数据

网友A:
之前刚做了个类似应用, 直接用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就OK了

网友B:
现在的红外收发模块就很多啦,
红外接收头。 红外发射头。
红外接收头就是一个模块,像个三极管,红外数据传输出来的格式一般都是串口形式。用个mcu来读取它接收到的数据就可以了。这时,不用管什么载波了。
红外发射头,需要加红外发射电路,具体的电路,网上有,编码方面还是用mcu来做。载波是38k的。要是说模块的话,估计也有的。不过假如用过发射模块,不如直接买个万能遥控器,呵呵。
具体的电路,网上很多。楼主自己去下载看看吧。

网友C:
现在红外用在数码相框、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比较多,熟悉其原理,对生活很有帮助的。

网友D:
的确 网上有非常多 这样的资料,楼主可以去好好搜索下

网友E:
有程序的发一下拉,我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