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NDIS中间层驱动开发中,当收发包时怎么得知对应的 ...

楼主(2010-01-23):
请问,在NDIS中间层驱动开发中,当收发包时怎么得知对应的收发进程信息
在收发过程中,怎么才能得到包对应的进程信息.(该进程就是指要接收/发送该包的应用)
比如,进程ID,EPROCESS指针之类的信息.有未公开的AIP也行呀.
使用getcurproc/thread之类的API能行吗?
我查到能通过IRP得到发送IRP的进程信息,
但包指针中的内存MDL的EPROCESS好像都是NULL.
信息
thread
开发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好像直接取当前进程得到的并不一定是发送进程了 呵呵
“曲线实现”
端口联系进程
NDIS 可以获取连接端口号
然后就可以关联到进程了
也可以结合tdi配合一起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