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应用程序中怎样擦写FLASH

楼主:
在下打算在vxworks应用程序中实现擦除一段FLASH空间,并且可以把一个二进制文件写到FLASH中(不是写入文件系统,而是直接写到一段FLASH地址中),我看到BSP中有MTD使用的擦写FLASH的函数,但参数很多,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没了头绪,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绕过OS,根据芯片资料直接写Flash

网友:
建议 楼主去CNKI上下载一些论文和硕博论文,
有很多论文都有在vxworks上,对FLASH的读写等操作的详细介绍,另外还有软件架构与详细的软件流程。

网友:
别用MTD里边的,那些都是通用性比较强的用法,可以参照它,自己对照器件手册的时序来写驱动。自己写好了驱动,当要配置TFFS的时候再去用自己的驱动改MTD。

网友:
引用楼主 alswaller 的回复:
在下打算在vxworks应用程序中实现擦除一段FLASH空间,并且可以把一个二进制文件写到FLASH中(不是写入文件系统,而是直接写到一段FLASH地址中),我看到BSP中有MTD使用的擦写FLASH的函数,但参数很多,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没了头绪,请各位高手赐教!

有用的就一句 memcpy

网友:
根据芯片资料来写,相当于自己写个驱动了。

网友:
1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