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OS时候怎么显示内存不足啊?

楼主:
我在用PB定制OS时候,想把映像模拟出来,但是每当运行时候都出现
The  specified  CE  boot  image  could  not  be  loaded.

Your  virtual  machine  may  not  have  enough  RAM  allocated.  Try  increasing  the  RAM  allocation  (if  you  are  using  Platform  Builder  open  the  Configure  Remote  Services  dialog,  choose  the  Emulator  Download  service,  and  click  the  configure  button).

我按照提示把系统内存改到其他的都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位高手帮帮忙啊。。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模拟器是定制多大的内存?
另外你可以在模拟器启动后,在控制面板里调节存储内存与程序内存的分配。

网友:
我要定制32M的内存。。。要怎么调节内存与程序的内存分配啊。。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啊?我对这些才刚刚接触都不懂。。。谢谢

网友:
我把虚拟内存改大了之后还是出现这样的错误啊。。要怎么弄啊?

网友:
你去掉一些组件 试试

网友:
我就加了一个组件,SIZE才13512KB。。。可是模拟还是不行啊。。。该怎么办啊

网友: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帮帮忙,告诉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哦......

网友:
你有开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