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测两矩形脉冲信号时间差

楼主(2010-05-27):
用单片机测两矩形脉冲信号时间差
有两路矩形脉冲信号,,第一路只有1个矩形脉冲,第二路有多个矩形脉冲,如何用单片机定时器很好的测量它们的时间差呢?
两路信号应该接单片机的哪个或哪些引脚呢??请各路高手能给点指点,谢谢了!!
信号
时间差
如何

网友A:
用at89s52的T2捕捉方式

网友B:
看你的脉冲来的时间间隔大概有多大,也就是频率有多大,也看你打算用什么单片机,还看你这个单片机除了做这几件事,还会做其他什么事,考虑CPU资源的问题。
假如频率不高,单做这件事,那么用IO口轮询检测,开计数器来算,都可以。
假如频率比较高,还做其他的事,最好就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找那些有捕获功能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