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初始化出错

楼主:
eboot能烧进去,可是启动的时候在FMD_Init()一步就出错了!

这个eboot我们一直在用的!肯定是没问题。问题是这批板子是新做的,跟以前的那些原理图一点没变,难道是打板的时候出错了?或者焊接的时候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不会这一批30块全是同样的问题呀?
请高手指点,会是哪儿出错了?我应该从哪开始查?
谢谢!

网友:
是挂到FMD_Init()函数内部还是FMD_Init()后面呀?
找一下具体挂的位置吧

网友A:
内部。。一直往下,在这里出错的。。
if (!CHECK_STATUS_INDEXED(pBaseAddress, QS_MFGCODE_OFFSET, MFGCODE_INTEL))
        {
            // This isn't an Intel flash part.
            DEBUGMSG(1, (TEXT("ERROR: InitializeFlash: invalid manufacturing code.\r\n")));
            return(FALS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一直往下,在这里出错的。。
C/C++ codeif (!CHECK_STATUS_INDEXED(pBaseAddress, QS_MFGCODE_OFFSET, MFGCODE_INTEL))
        {// This isn't an Intel flash part.            DEBUGMSG(1, (TEXT("ERROR: InitializeFlash: invalid manufacturing code.\r\n")));return(FALSE);
        }

你是指在这里读取flash id错掉了么?导致你说的启动有问题么?
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就挨个排出timeing(跟以前保持一致),pin脚的连接;readid部分代码有没有改变,波形

网友B:
30块板都有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某一批零部件有问题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块板都有问题,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某一批零部件有问题的话.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性太小了,呵呵

网友:
谢谢两位。。
问题解决。。。
这批买回的FLASH全是假的。。
很生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两位。。
问题解决。。。
这批买回的FLASH全是假的。。
很生气。。

shit,不是吧,搞采购一把

网友:
你看,被我说中了吧,楼主还可以了.我朋友10万的板子,因为晶震搞错,全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