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Vc.net2005+WINCE600,中文模拟器定制问题?

楼主:
    winXP+Vc.net2005+WINCE600,中文模拟器定制问题?
    定制时,选择DEvice Emulator->PDA Device->Mobile Handle,后面选项默认
    编译时在  NETCFV2_MODULES= dotnetv2 停住,查build.log,具体原因如下: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C:\WINCE600\OSDesigns\CE6_EMU\Wince600\DeviceEmulator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debug\schannel.dll'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schannel.dll文件找不到.

网友:
我已经搜索过wince600的整个文件,都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
schannel.dll好像是和IE相关的东东

网友:
    昨晚在家里的台式机上一切都OK,做BSP和SDK多没啥问题,同样的安装顺序,

网友:
我的工程编译目录下有 这个文件
RelDir\pxa303_bsp_ARMV4I_Release

网友:
我办公室的笔记本死活找不到

网友:
电脑环境问题,借了台笔记本,第一次编译通过,rebuild就不行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