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挂起后, 闹铃

楼主(2010-04-28):
wince 挂起后, 闹铃
现在是想在 wince 挂起后,待机后, 自已写的闹铃程序不受影响,到达设定的时候时,还能正常响铃...
大家帮忙..谢谢..
闹铃
待机
wince
程序
影响

网友A:
wince挂起之后,应用程序基本上都不能运行了,只有中断还能运行。因此,要实现WINCE挂起之后还能闹铃,必须引进RTC,让它实时在跑,时间到了之后发生一个中断触发WINCE,让它起来之后运行你的闹铃程序即可。

网友B:
应用层用cesetusernotificationex就行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需要用到可唤醒的Timer中断,才能从休眠状态自己唤醒并闹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