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数据传输

楼主:
用mc55模块内嵌TCPIP协议实现 ping和ftp
1.设置ftp用户名和密码时总是报输入参数错误
2.建立了udpsoket后无法写数据

网友:
据说mc55要停产了,我都改换其他模块了。

网友:
LZ,请你说明你是如何实现的?

否则别人无法帮你什么,因为一般错误都是实现的细节不当造成的。

网友:
首先确定登陆没问题,然后你的FTP服务器用的是什么协议?你可以在电脑上用有线的环境上先测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同样结果。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抓包对比一下。

网友:
您好

我最近在调试一个西门子MC52i的无线模块,想利用其支持的FTP协议来远程传送文件数据,但利用AT指令资料里提供的内容无法正常的拨号建立FTP连接。问题如下:

//初始化检测
AT ---OK //
AT+CPIN? ---READY //有sim卡
AT+CREG? --- 0,1 //注册到本地网络
at+cops? ---china mobile // 中国移动网络

at^sics=0,contype,gprs0 // 建立GPRS连接类型,通道为0 ----返回OK
at^sics=0,apn,"cmnet" // 设置网关接入点 ----返回OK
at^siss=1,srvType,ftp // 设置服务类型为ftp ---返回OK
at^siss=1,conId,0 // 使FTP服务与0通道连接 ---返回OK
at^sics=1,alphabet,0 ---返回OK

----------以上都是基本的配置,都能够正确返回,但下面给FTP配置参数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如下:
当未配置FTP服务器 用户名和密码时,返回 OK
at^siss=1,address,"ftpput://211.142.221.197:10084;type=i"
--返回OK
at^siso=1
--返回OK ,即打开了FTP连接,只不过这个时候是匿名登录的。。一般服务器是不允许匿名登录的。
--所以配置了用户名和密码---但返回ERROR,错误代码为765,输入参数不正确
at^siss=1,address,"ftpput://eutron:eutron@211.142.221.197:10084;type=i"

ERROR,输入参数错误

--------------------------------------------------------------------
不知道问题是否描述清楚了,如果没有描述清楚,我们可以再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