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编译出现的错误module machine type 'X86'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THUMB'

楼主:
EVC下编译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呢?module machine type 'X86'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THUMB'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显然是cpu类型选错了啊,你选了x86来编译了

网友:
在创建工程的过程中,应该是在第一步中在CPUs下一定要选对类型,如果是在模拟器上运行,那Win32(WCE emulator)是必选的…

网友A:
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原因:你可以在”Project->Settings->Link“的“Project Options”中添加“/MACHINE:THUMB”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就是要改目标类型,查查教程,如果是模拟器的话一般都选arm的cpu

网友:
cpu类型没选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原因:你可以在”Project->Settings->Link“的“Project Options”中添加“/MACHINE:THUMB”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这个在设置里是有的。。。

网友:
cpu类型没选对吧!

网友B:
你可以看下我写的一篇文章,希望你看完会明白
http://blog.eeworld.net/laiguo/archive/2009/08/10/4430283.aspx

网友:
它提示你是conflicts with THUMB你就把我文章中改为ARM的地方改为THU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我写的一篇文章,希望你看完会明白
http://blog.eeworld.net/laiguo/archive/2009/08/10/4430283.aspx

谢谢啦,很详细,我先试试,o(∩_∩)o...

网友:
借宝地一问一个小问题:
我用EVC编译程序时,出现
Downloading files
Failed downloading.
不能在仿真里运行

网友:
应该是CPU选错了,在看看你的SDK是不是支持你建工程时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我写的一篇文章,希望你看完会明白
http://blog.eeworld.net/laiguo/archive/2009/08/10/4430283.aspx

谢谢啦,很详细,我先试试,o(∩_∩)o...

哈哈,不客气,我以前都是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宝地一问一个小问题:
我用EVC编译程序时,出现
Downloading files
Failed downloading.
不能在仿真里运行

先检查一下ACTIVESYNS是否连接成功,然后将网络和拨号连接中的DM9CE1设置禁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