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单片机实现曼彻斯特的编译码的程序和电路。

楼主(2010-05-23):
求用单片机实现曼彻斯特的编译码的程序和电路。
希望高手们能帮帮小弟一下 啊。
曼彻斯特
程序

网友A:
要求说详细些!好吗

网友B: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0749060.html

网友C:
Google或者百度一下,资料很多。我没做过,呵呵。

网友D:
我希望能用单片机对输入的数据转换为曼切斯特码。如果能将曼切斯特码转换为二进制码更好。希望高人能指点啊。

网友E:
首先,我不懂 曼切斯特码,但是,不知道楼主能否拿到上位机的曼切斯特码代码,也就是windows上面编程的代码,可以直接移植到单片机上就可以了。都一样,假如算法多的话,单片机处理会相对慢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