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修改CE5.0 BSP下的LCD分辨率?

楼主:
WINCE5.0的BSP(不是由4.2升级成5.0),240*320的屏,请问要把分辨率改为480*640的话,需要修改哪些文件,哪些参数呢?

网友:
只改驱动就好

网友:
问题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啊,能不能耐心的给俺讲解一下呢?呵呵

网友:
LCD驱动中Framebuffer的大小,LCD  Controller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等
研究一下LCD的驱动,应该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
楼主还是好好看看驱动,看了之后就很容易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平台啊?是三星的好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是freescale的就修改分频,就改一个数字就ok了,我们公司的人前一段时间改了很久都没改动,原来是没找到位置,我改后可以看到时钟输出变了,用示波器测过。

网友:
主要是看lcd的具体参数,像宽度长度、时钟频率等

网友:
修改BSP中显示驱动。

网友:
Google 一下,很多人写了博客,这里就不多说了,

网友:
如果屏需要初始化的话,会比较麻烦的,将320*240的屏分辨率改成640*480,可行吗?试过,没成功,祝你好运

网友:
同意,应该修改FrameBuffer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