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WinCE6.0电源设置为什么不能保存?

楼主:
在S3C2440硬件平台上设置WinCE6.0的电源属性后,禁止用户空闲、系统空闲和挂起状态,下次开机却不能保存这些设置,是否要进行OAL代码的修改,如何修改?

网友:
开机?是重新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实现HIVE注册表。

已经加了HIVE组件,我以前在wince5.0加了这个组件就能保存设置,但换成wince6.0就不再管用了,真是奇怪啊

网友:
加了组件 还要再组成表里面做修改、

--------------------
一般在控制面板里面改的东西 通过注册表保存技术是可以实现保存的 也就是HIVE

网友:
加了组件 还要再注册表里面做修改、

--------------------
一般在控制面板里面改的东西 通过注册表保存技术是可以实现保存的 也就是HIVE

网友:
是否是关机没有保存注册表所致?

网友:
建议楼主先确认一下你的WinCE6.0确实支持HIVE了。

网友:
其实主要是屏幕自动关的问题,在有些产品里是不允许的,已经解决了,把BSP代码里关屏的函数注释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