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要三极管做开关的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模块,但是想在电源部分(图中黑色箭头的位置)加个开关,准备用三极管做。三极管可以选2SA1213或者是S8050都行,用430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三极管截止和饱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430单片机的I/O口输出应该是3.3V,但是要控制7.5V的电压,我担心加上偏置电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AMS1117和LM317。具体电路该怎么设计,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忘记交代了。我的
Email:399081034@163.com
QQ:359946867

网友:
图片看不到,,曾经我用过AVR的IO口,通过控制8050,来开关5V的电源。你现在的电路图上传有误,看不到。所以不知道你的电路怎样。3.3v的IO来控制基极足够了。主要问题是它能不能承受得起7.5V电压,还有它能不能满足你的功率,没记错的话,8050极限是1A电流。

网友:
不会吧,图片我自己能看到啊

网友:
它提示,这图片来自QQ空间,未允许,不可引用。

网友:
我靠。。。。。。。。。。。。
怎么不能本地上传啊。
还有你那时做的时候有没有在三极管上加电阻啊,是不是直接从I/O口引一根线接到三极管基极啊

网友:
我不大记得的,应该有加的,因为我当时用的是AVR,三极管起开关作用,不是放大作用。 可以不用任何电阻。但假如你用的单片机本身驱动能力较强,也就是单片机管脚本身能输出较大电流,那么可以在单片机管脚与三极管基极之间接一个几百欧的限流电阻。

网友:
最好用MOS管做吧,压空器件比较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