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 MMU的“Noncacheable, nonbufferable”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读arm MMU文档的时候,有一段话看不懂:

对于DCache的“Noncacheable,bufferable”状态,文档的解释如下:

DCache disabled. Read from external memory. Write as a buffered store(s) to external
memory. DCache is not updated.

我觉得奇怪,既然DCache已经被disable了,那么怎么能写缓存?

网友:
Read from external memory. 它没从缓存读,从扩展内存读的哦。

网友A:
如果禁用了DCache和ICache,访问的都是扩展内存,Cache是不会被更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禁用了DCache和ICache,访问的都是扩展内存,Cache是不会被更新的。

直接对外存操作,没有经过Cache,因此Cache没有被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