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9-11-03):
S~~O~~S~~~
昨天刚买的单片机实验板(stc89c52),是USB转串口,按照说明安装了‘USB转232线Driver(USB转串口)’,但是我的本本总是蓝屏~~~希望有高手能帮忙!!我是新手不是很懂~~~谢谢各位
安装

网友A:
你是不是使用ghost的XP系统呢?

网友B:
是的!!!觉得更不能用VISTA哦,那我改装什么系统哦 2000?

网友C:
安装驱动了没有?

网友D:
应该是驱动有问题,USB设备搞不好的时候都会这样,估计驱动写得不太好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的!你把驱动换一下!

网友F:
估计LZ没有装驱动的

网友G:
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 你试着装这个USB转串口软件看看。我以前就是用这个的!也是STC的52、51单片机。应该说还是蛮好用的。下载软件是这个stc-isp-v4.79-setup。你试试看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H:
是USB驱动的事,我的ARM板子用的USB驱动是三星公司自带的,然后就老是出现电脑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