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和51在硬件结构上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
  前段时间学了PIC,最近没看有忘了。51有并行的并行总线结构,PIC好像都是独立的IO,好像没有总线结构吧????

网友:
pic系列應該都沒有外部總線 在單片機中這個其實沒有什么用

网友:
  如果没有总线的话,那读写时序不是都要自己用软件来实现吗?

网友:
IO结构和电平
体系结构都不一样

网友:
哪位大侠能详细的给讲解下呢?

网友:
这个意识难以总结啊,还是你说出具体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各个击破吧。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基本不需要并口扩展,RAM、ROM全都集成了。外设接口也是以SPI,I2C为主了。

网友:
51的数据和指令是共用同一组地址线, 地址的分配也是连续统一的,一般的51应用不需要注意总线上的地址分配.
PIC,的数据和指令使用的不同的体系结构, 在早期的PIC系列中, ROM区在设计时需要人为的分段; 最新系列的PIC不需要手工分段. 由于这个差异PIC的绝大部分指令都是单指令执行周期,在同样的晶体时, PIC的指令执行速度要远大于51的指令执行速度.

早期/简单的PIC使用的是独立的堆栈, 并且没有POP/PUSH指令,这使在PIC上应用实时系统有很大的麻烦.需要认为模拟POP/PUSH.

PIC的IO口基本上都带推拉电阻的高阻抗结构,而51则是漏极开路,PIC的端口特性和驱动能力要远好51.

网友:
具体点啊

网友A:
51与PIC最大的不同是:51是冯诺曼结构,而PIC是哈佛结构。这两种结构的区别很大,直接影响到单片机的运行效率。

网友:
众位楼主,如果想要用单片机实现真彩液晶显示的话,可以跟我索取资料的。dwin99@live.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与PIC最大的不同是:51是冯诺曼结构,而PIC是哈佛结构。这两种结构的区别很大,直接影响到单片机的运行效率。

讲到重点了,两种不同的结构,就像Windows(51)与linux(PIC)的区别一样,不一样的东西,但可以做出一样的软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