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有自带的延时函数吗?

楼主(2009-07-14):
iar for avr有自带的延时函数吗?
iar for avr有自带的延时函数吗?
延时

网友A:
延时函数自己写一个呗
通过分析编译后的汇编语句,能够计算出基本准确的延时时间

网友B:
以前用iar for msp430的时候用的延时函数,你可以参考一下试试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MCLK frequency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lay for x us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lay for x ms

网友C:
楼上觉得这个宏有用浮点数的必要吗?

网友D:
来学习那两个宏的
不用浮点数,表示那个值有点郁闷

网友E:
我指这行#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