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9650 camera保存640*480图片模糊的原因

楼主:
不知道咋回事,我设置我的OV9650 camera驱动为VGA模式,以前保存成320*240图片图像质量还算可以,但是我把缓冲区扩大,保存成640*480的图片,图片明显模糊了,下面是图片,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320*240图片

640*480

tvn

网友A:
640*480的还叫模块?我的效果也不好,我估计不是驱动的事了,应该是摄像头焦距问题了

网友:
可以考虑继续把像素放大 看效果如何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吧,也许你的sensor出来的数据就这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吧,也许你的sensor出来的数据就这样的呢?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明天来加班一下吧。嘿嘿。

网友C:
googleman在调预览模式还是抓图模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ogleman在调预览模式还是抓图模式呢?

抓图。保存成的图片啊。

网友:
明天就要交货了,看来看去找不到突破点啊。
FAE啥都帮不上忙。各位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的吗?

网友D:
调sensor,主要是寄存器设置。这个找模组厂的人基本上不管用。以前我们都是逼他们带OV原厂的FAE过来现场测试。OV有一种小板,可以直接在PC上调试参数,有些寄存器的设置OV没有开放出来。那个板上好象是24pin插座。各家模组不一定pintopin。不好飞线就只好来回烧程序吧。
模糊的问题,有可能是寄存器,还有就是插值或者压缩算法。因为QVGA的效果还好,我觉得不是镜头焦距的问题。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拍照,存成bmp看看。通常自己能调的就是增益、白平衡,和镜头相关的就只能找FAE。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sensor,主要是寄存器设置。这个找模组厂的人基本上不管用。以前我们都是逼他们带OV原厂的FAE过来现场测试。OV有一种小板,可以直接在PC上调试参数,有些寄存器的设置OV没有开放出来。那个板上好象是24pin插座。各家模组不一定pintopin。不好飞线就只好来回烧程序吧。
模糊的问题,有可能是寄存器,还有就是插值或者压缩算法。因为QVGA的效果还好,我觉得不是镜头焦距的问题。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拍照,存成bmp看看。通常自己能调的就是增益、白平衡,和镜头相关的就只能找FAE。

最后试试了,俺们量小,那些公司都不理会我们。

网友E:
这个和DDShow的用法也有关吧,记得预览有几种输入模式,有种模式预览最大支持320x240,所以640X480可能是直接就把320x240放大了,所以就模糊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DDShow的用法也有关吧,记得预览有几种输入模式,有种模式预览最大支持320x240,所以640X480可能是直接就把320x240放大了,所以就模糊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应该不是,我是直接显示数据到LCD的,把RGB位BMP图像。
这图像本来就是640*480大小的输出的。
所以现在搞得我好郁闷。无从下手。

有人拍出的效果一样的,所以真的好麻烦。

网友:
— Max. 4096 x 4096 pixel output support for CODEC path
— Max. 640 x 480 pixel output support for PREVIEW path

-----------------手册上有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0*480的还叫模块?我的效果也不好,我估计不是驱动的事了,应该是摄像头焦距问题了

我在手册上都没有找到调节焦距的参数,各位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
模组封装时如果有问题或者镜头不好,改sensor的lens寄存器可以矫正一部分,还有几个保留的未公开说明的寄存器。反正这些OV都不公开

网友:
我把0x6a这个寄存器改大之后,效果变化了一些。

6A MBD  LSB of Banding Filter Value

网友:
上周搞定320*240以及640*480动态显示以及图片保存,效果不怎么好,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