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下的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出现如下编译错误,如何解决?请大虾指教。

楼主:
CE6.0下的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出现如下编译错误,如何解决?请大虾指教。

我的SDK是用基于arm s3c2410的 模拟器 DEVICEEMULATOR bsp编译出来的。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ce.h(41)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ygshel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e:\vs2005dev\myMFC\myMFC\MyEmuSDK (ARMV4I)\Debug\BuildLog.htm”
1>myMFC - 1 个错误,0 个警告
========== 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最新, 0 已跳过 ==========

网友:
那就是找不到这个头文件呗!
全盘搜索,找到放工程文件夹下就行了,注意下平台!!

网友:
在如下文件夹中找到头文件aygshell.h后 指定如下的包含路径编译后出现如下37个错误。都说CE6不支持MFC 感觉是不是我的SDK生成的不对头。

D:\WINCE600\OSDesigns\MyOSDesign\MyOSDesign\Wince600\MyEmulatorBSP_ARMV4I\cesysgen\sdk\inc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39) : error C2065: 'SHMENUBAR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39)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2)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HACTIVATEINFO'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3)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HACTIVATEINFO'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4) : error C2065: 'PSHINITDLG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4) : error C2165: 'left-side modifier' : cannot modify pointers to data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4) : error C2513: 'BOOL *' : no variable declared before '='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5) : error C2065: 'SHRG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5)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66)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m_pfnSHCreateMenuBa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66)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66)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72)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m_pfnSHRecognizeGesture'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72)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72)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88) : error C2065: 'pmb'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89) : error C2448: 'SHCreateMenuBar' : function-style initializer appears to be a function definition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12)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HACTIVATEINFO'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17) : error C2065: 'pSHActivate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17) : error C2065: 'dwFlags'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20)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HACTIVATEINFO'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28)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pSHInitDlgInfo'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28) : error C2433: 'SHInitDialog' : 'inline' not permitted on data declarations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28)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29)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29) : error C2447: '{' : missing function header (old-style formal lis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36) : error C2065: 'pSHRg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537) : error C2448: 'SHRecognizeGesture' : function-style initializer appears to be a function definition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244)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m_SHActivateInfo'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244)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244)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952)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m_SHActivateInfo'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952)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952)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953)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m_SHActivateInfoSaved'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953)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win.h(3953)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e:\vs2005dev\myMFC\myMFC\MyEmuSDK (ARMV4I)\Debug\BuildLog.htm”
1>myMFC - 37 个错误,11 个警告

网友:
估计是SDK的问题 CE6.0肯定是支持MFC的,呵呵

网友:
ce6是支持MFC的,不过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可以参考以下路径进行设置:
http://lib.360doc.com/09/0824/16/58747_5215092.shtml

另外,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ygshel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6.0的SDK是没有导出的,安装好SDK后可以自行添加

网友:
有帮助要给加分哦。
给你复制过来吧。见:http://koudai.360.cn/u/24709375/article_235335384.html?fp=1
A、有的函数在帮助文件中提到过,说CE支持此函数。但在编译时EVC不识别,或者链接时不识别。一种原因可能是你在安装了CE和EVC后,没有调整EVC的编译和链接目录,也就是包含头文件和库文件的目录。EVC在安装后,默认包含头文件和库文件的目录为Standard SDK目录,Standard SDK是专为模拟器准备的,自然内容很少,找不到某个函数也在情理中。解决办法是修改EVC的包含头文件和库文件的目录。位置在菜单“tools”-“options”-“directories”。在“CPUs”栏里选择你的CPU类型,然后分别添加头文件和库文件的目录,添加的头文件目录和库文件目录是安装Windows CE时SDK的目录。举例来说,假如开发平台使用的是x86 CPU。那么在“CPUs”中选择“Win32 (WCE x86)”,然后在“Show directories”中选择“include files”,接着在下面“Directories”栏里添加几个目录。如图1所示(SDK指软件开发包,OAK指OAL开发包,DDK指驱动开发包)。接着在“Show directories”中选择“library files”,把库文件目录也添加进去。如图2所示。另一种原因就是真的没有此函数。CE的帮助文件做的并不好。很多函数的说明、例子代码都是照抄于VC下的帮助文件。只有编译或者运行程序时你才知道这个函数是否存在。
注:如果你是在PB下创建工程编写程序,就不必设置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换了个SDK就行了~

网友:
按照下面的链接自己生成sdk 好像也不行。只有下载他的sdk看看了。
http://lib.360doc.com/09/0824/16/58747_52150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