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gQSend的问题!!!急等~~

楼主:
刚学习vxWorks,今天碰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先谢谢了!

今天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函数,是有关msgQSend的!
int DataProcess(char *pData, int DataLen)
{
    char *ReceivePack = NULL;
    MNREMSG msgSend;

    ReceivePack = malloc(RESPONSE_PACKET_LEN);
    memset(ReceivePack, 0, RESPONSE_PACKET_LEN);
    memcpy(ReceivePack, pData, DataLen);

    msgSend.cMsgType = 1;
    msgSend.PacketLen = DataLen;
    msgSend.nValue = (unsigned long)ReceivePack;       /*** 传递收到数据包地址***/
    /***** send a msgQ to activate the task of tMnProcess to response the received packet *****/
    if (msgQSend(msgQId, (char*)&msgSend, sizeof(msgSend), NO_WAIT, MSG_PRI_NORMAL) == ERROR)
    {
        free(ReceivePack);
        return -1;
    }
    return 1;
}

我的疑问是:

msgSend不是局部变量吗?当这个函数退出以后,stack不是就被回收了吗?那么这个msgSend的地址不就是无效的吗?
这样不就是有问题吗?msgQReceive接收的数据不就是不正确的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突然理解除了点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楼主 yfan1986 的回复:
刚学习vxWorks,今天碰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先谢谢了!

今天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函数,是有关msgQSend的!
int DataProcess(char *pData, int DataLen)
{
    char *ReceivePack = NULL;
    MNREMSG msgSend;

    ReceivePack = malloc(RESPONSE_PACKET_LEN);
    memset(ReceivePack, 0, RESPONSE_PACKET_LEN);
    memcpy(ReceivePack, pData, DataLen);

    msgSend.cMsgType = 1;
    msgSend.PacketLen = DataLen;
    msgSend.nValue = (unsigned long)ReceivePack;      /*** 传递收到数据包地址***/
    /***** send a msgQ to activate the task of tMnProcess to response the received packet *****/
    if (msgQSend(msgQId, (char*)&msgSend, sizeof(msgSend), NO_WAIT, MSG_PRI_NORMAL) == ERROR)
    {
        free(ReceivePack);
        return -1;
    }
    return 1;
}

我的疑问是:

msgSend不是局部变量吗?当这个函数退出以后,stack不是就被回收了吗?那么这个msgSend的地址不就是无效的吗?
这样不就是有问题吗?msgQReceive接收的数据不就是不正确的吗?

msgSend是局部变量没错。
但msgSend.nValue 这个才指向要传的消息的所在。在堆上分配的。

    ReceivePack = malloc(RESPONSE_PACKET_LEN);
    memset(ReceivePack, 0, RESPONSE_PACKET_LEN);
    memcpy(ReceivePack, pData, DataLen);

   msgSend.nValue = (unsigned long)ReceivePack;

- 千里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