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程序裸机运行可以,加入系统里为什么不行?
che3ccc
che3ccc

网友A(2010-03-29):
程序裸机运行可以,加入系统里为什么不行?
一个裸机程序,温度传感器裸机可以测试通过,串口可以打印温度信息,为什么把它移植到wince操作系统下,做成一个一按键就读取数据的驱动程序,为什么读取的数据不对呢?
数据
温度传感器
wince
程序

网友B:
它们的架构都不一样的,裸机程序不需要调用系统API,而在wince中必须调用系统API,并且还要与驱动进行沟通

网友C:
是否进行温度采集的一些寄存器被系统启动的时候或者是其它驱动给修改了?
如果无其它驱动等的干扰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既然裸机都可以运行了,何必要加系统呢。

网友E:
说是写温度传感器的时序不对,延时有问题,还未解决!

网友F:
呵呵,有操作系统的和没操作系统的不可能一样啊呵呵。

网友G:
如果系统频率是一样的话,时序就不会有问题
另外在读写的时候应当关闭中断

网友H:
放在线程里面也要关中断吗?

网友I:
换硬件了么?以前我是用spi接口,在单片机运行的不错。在ARM下总是失败,只是因为ARM频率高需要多加些延时来访问spi的~

网友J:
没有换硬件都是在ARM9下运行,都是S3C2440的板子,那主要还是延时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