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疯了

楼主:
编译怎么会有

#inculde file  wouldn't open os+core.c这个错呢?

网友:
呵呵,千万要冷静沉着,才能解决问题...
不过呢,你贴的东西,貌似没法看出有这个错误:
#inculde file  wouldn't open os+core.c

网友:
看看ucos_ii.h中都有什么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要冷静沉着,才能解决问题...

不好意思,刚刚洗个脸,冷静冷静,问题解决了,谢谢

刚刚#inculde有错

#inculde   "ucos_ii.h"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include   查找预定义的目录,这个目录是通过环境变量或命令行选项来设置的
#include "ucos_ii.h"  查找文件时从当前目录开始

貌似没有配置环境变量或指明 include 路径...

网友:
可能是""与<>之间区别有关系吧

网友:
说的详细一点 最好把源码传上来

网友: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这本书上关于头文件这章讲的很清楚,楼主可以去看下,基本就是4楼说的那意思

网友:
<>一般是系统的
“”一般是自己写得

网友:
奇怪的提示,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