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FS文件系统读SD卡数据的OSFileRead函数怎么用

楼主:
uint32 OSFileRead(void *Buf, uint32 Size, HANDLE Handle);
Buf是保存读到的数据的指针,size是要读的字节数,Handle是文件句柄,返回值是实际读到的字节数。

我是这样用的:

char *FileNameRead = "A:\\toRead.txt";
char ReadFileData[] = "Read File Fail!";

void TASK3(void* pdata)
{
    char buf1[4];
    char buf[20];
    HANDLE FHandleR;
    pdata = pdata;

    OSAddFileDriver(SDCammand);

    strcpy(buf1, "rw");
    strcpy(buf, FileNameRead);
    FHandleR = OSFileOpen(buf, buf1);
    OSFileRead( ReadFileData, 100, FHandleR);
    OSFileClose(FHandleR);

    Beep_1(10);//操作完成,鸣铃传信

    OSRemoveFileDriver(0);

    GUI_SetColor(WHITE, BLACK);
    GUI_PutString8_8(10,U_LCD_YSIZE-30,ReadFileData);//显示
    while(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

我已经事先在SD卡中创建了toRead.txt文件,并且写了一句话(英文)在里面,
但是读数据不成功,ReadFileData的值始终是 "Read File Fail!"

哪位高人指点下怎么回事啊~~~~~!~~~我都快疯掉了

【注】:写数据OSFileWrite是成功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就是周立功的ZLG/FS里,读SD卡文件

我是参照写文件函数的例子来使用读函数的

不知道哪里出错~~~

网友:
题外话,现在的ZLG/FS支持长文件名了吗?以前用的时候只支持短文件名。

网友:
……可以吧?

我写都可以,而且貌似可以打开文件
但是 读数据 的时候好像进了死循环
——程序终止,别的任务也运行不了

网友:
很好的呢啊。学习了啊

网友:
检查一下,到底是死循环还是出现数据等异常

网友:
void Read_word(char * name)
{
        char flag_end2 = 0;
        char buf2[8];
        char buff[20];
           uint32 count2 = 0;
           HANDLE FHandle;

           strcpy(buf2, "rw");
        strcpy(buff, name);
        FHandle = OSFileOpen(buff, buf2);

           flag_end2 = 0;

                {
             OSFileSeek(FHandle, count2, SEEK_SET);    // 移动文件读\写位置
                count = OSFileRead(pic_file1, READNUM2, FHandle);//读取文件

                }
   OSFileClose(FHandle);
}

  void Task0  (void *pdata)
{
        uint32 i ;

    pdata = pdata;

    Full_LCD(RED);                //背景色
    state = OSAddFileDriver(SDCammand);     //增加ATA设备0

    while(1)
    {
            Read_word(wordName1);        //读汉字
while(1);
    }

网友:
解决了,谢谢热心的各位!

其实是数据类型的问题!我这样OSFileRead( ReadFileData, 100, FHandleR);可能造成数据异常,因为ReadFileData是char指针,而读文件函数要求把数据保存在uint8类型指针中,所以解决方法就是:

uint8* buffer[READNUM];
...
     .
     .
     .
     OSFileRead( buffer, READNUM, FHandleR);
     .
     .
     .
     ReadFileData = (char*) buffer;
...
}

其中READNUM是一个整型常量,表示要读的字节数

网友:
错了,不是
uint8* buffer[READNUM];
应该是
uint8 buffer[READNUM];

特此更正!

最后结贴了,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