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的内核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第一次来这里,谢谢大家
刚开始做做BSP5.0移植到6.0

现在编出来的内核打印信息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Sep  6 2006 at 19:14:27
INFO:OALLogSetZones: dpCurSettings.ulZoneMask: 0xb
OEM: Not cleaning system hive
OEM: Not cleaning user profiles
OEM: Not cleaning system hive
MS2_Serial: Init: FAIL: FFUART is already in use for serial debug logging. Disabling Driver!
PWM: PBT_POWERSTATUSCHANGE
PWM: PBT_POWERINFOCHANGE
PWM:         AC line status 1, battery flag 1, backup flag 1, 196611 levels
Exception ' R0=00000000 R4=00000000  R5=d0626c0c  R6=c0766114  R7=d0626ba0
R8=00000000  R9=ffffffff R10=d0046420 R11=d0046000
R12=d0626c18  SP=d03ee92c  Lr=c0762b28 Psr=a000001f
Exception 'Data Abort'(4) Thread-Id=00d80002(pth=ffffc194) PC=8012b8c0 BVA=00000000, dwInfo = 00000007
R0=80eb945e  R1=00000000  R2=00000000  R3=3f8a35d2
R4=00000000
......

大家看看出了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报异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异常了

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RAM工作不正常?我们遇到过

网友:
谢谢啊
不过原来5.0的内核跑是好的

网友:
没人帮忙吗?
急啊~~~
谢谢啊

网友:
每次报的不一样?如果不一样就可能是RAM工作不正常,RAM的供电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移植呢,你是什么平台啊?2410/2440可以参照wince6.0的模拟器BSP来移植。

网友:
从Message看系统已经起来了,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
CE6.0的Display驱动跟5。0还是有些差别的,需要做一些改动
所以先把除跟起动相关的驱动都拿掉,然后加上Display的驱动,再调试直到系统起来,再加别的驱动加进去

网友:
平台是PXA270
我现在是按照MAINSTONEIII来改

跟启动不相关的驱动拿掉?
不好意思啊
这个在哪里去做呢?
以前也没接触过WINCE

还有我看的一些帖子:像这样的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loader.c路径,
为什么我的WINCE600中就没有??

网友:
自己在顶下

网友:
你是不是使用了HIVE注册表?这个你先拿掉,先能保证启动先

据我所知,这个wince6.0 R2有PXA270的自带BSP啊,你直接用那个得了。难道你没有装wince6.0 R2
我记得那个名字是什么VoiPPXA270吧

我只是装上去,也没有仔细看过。我的2440自己移植玩玩还可以,不敢拿到产品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台是PXA270
我现在是按照MAINSTONEIII来改

跟启动不相关的驱动拿掉?
不好意思啊
这个在哪里去做呢?
以前也没接触过WINCE

还有我看的一些帖子:像这样的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loader.c路径,
为什么我的WINCE600中就没有??

拿掉驱动一般可以通过修改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来实现
CE6中内核的代码公开的应该比5.0的多,而且我看了一下loader.c是有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有把source Code的选项选上?
E:\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的6.0确实没有打补丁
现在来打补丁
可是在安装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提示没有找到要升级的文件之类的,我安装的文件是微软的网站上下载的:VS80sp1-KB926601-X86-ENU.exe

之后我又试了下安装装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提示找不到Visual Studio 2005 ;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

大家帮我看下是怎么回事,是6.0安装包的问题还是,VS2005的问题
还有我安装6.0的时候,不能选择安装路径,在网上看了别人可以改路劲的地方,我却不能改,是灰色的,大家6.0都是从那里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
我的6.0确实没有打补丁
现在来打补丁
可是在安装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提示没有找到要升级的文件之类的,我安装的文件是微软的网站上下载的:VS80sp1-KB926601-X86-ENU.exe

之后我又试了下安装装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提示找不到Visual Studio 2005 ;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

大家帮我看下是怎么回事,是6.0安装包的问题还是,VS2005的问题…

这个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的语言版本要和你的Visual Studio 2005 的安装语言对应,否则是是安装不上去的。

网友B:
重新装了系统,装了VS2005,装了CE6.0
也打了补丁SP1,R2等
但还是没找到 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trap.s  这个文件
上面说的load.c 这样的文件找到了

大家有没有Armtrap.s 这个文件?
是不是那个补丁没打的原因呢?

网友:
我的有,
你要严格按照网上的流程来安装。

我觉得wince6.0还不怎么成熟,我再过几个月再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有,
你要严格按照网上的流程来安装。

我觉得wince6.0还不怎么成熟,我再过几个月再弄了。

啊,谢谢gooogleman
http://hi.baidu.com/scutsolo/blog/item/86c5a863beaf65670d33fa3b.html
我是按照这个安装的,帮我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了系统,装了VS2005,装了CE6.0
也打了补丁SP1,R2等
但还是没找到 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trap.s  这个文件
上面说的load.c 这样的文件找到了

大家有没有Armtrap.s 这个文件?
是不是那个补丁没打的原因呢?

你路径都不对
Armtrap.s 在这里
D:\安装好的wince6.0\WINCE6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

网友:
你就在eeworld的博客搜索,MVP ——唐勉的博客写有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