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用分时控制程序

楼主(2009-11-23):
如何运用分时控制程序
一台控制器想控制多个被控对象,每个控制对象的程序都固定,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想一台控制器控制多个的问题,有些文献表示需要用分时计数器。各位大侠谁有类似的程序
控制器
如何
程序

网友A:
定时中断啊
计数中断啊
反正方法多的是

网友B:
能不能在具体一些啊?谢了!

网友C:
提供下思路吧:
定时器中断中
进行计数
根据计数值不同跳到相应的程序中.
这样一个定时器可以多次使用,当然精确度肯定会下降一些.

网友D:
用定时中断 分时控制,隔多长时间控制一次
或者 用循环的,控制完1 在控制2 在控制3-------一依次类推

网友E:
看你是用什么控制器了 ,单片机的话就只有从计数器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