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olatile的简单问题!

楼主:
在bootloader里面的定义:将addr地址的值取出来给value,请问,前面加上volatile的用意何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要加这个修饰符!谢谢!

#define HAL_READ_UINT32(addr, value)        ((value) = *((volatile UINT32 *)(addr)))

网友A:
volatile 关键字是用来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尽可能的存储在CPU的寄存器中,已加快cpu的处理速度

一般对短期内频繁使用的变量,在声明的时候会加该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latile 关键字是用来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尽可能的存储在CPU的寄存器中,已加快cpu的处理速度

一般对短期内频繁使用的变量,在声明的时候会加该关键字

你是不是说反了?

volatile 的基本用法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做优化,保证每次都是从变量的地址中读取,不是从临时寄存器中或cache等中读取,即使CPU刚访问过该变量。因为异步事件(如中断、IO电平变化、并发进程等)可能会异步地改变变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latile 关键字是用来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尽可能的存储在CPU的寄存器中,已加快cpu的处理速度

一般对短期内频繁使用的变量,在声明的时候会加该关键字

你是不是说反了?

volatile 的基本用法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做优化,保证每次都是从变量的地址中读取,不是从临时寄存器中或cache等中读取,即使CPU刚访问过该变量。因为异步事件(如中断、IO电平变化、并发进程等)可能会异步地改变变量值。

呵呵 正确~~

网友:
不太清楚,感觉2楼的正确

网友:
1楼反了!

加volatile,每次的读取都从新从地址读!

不加,如果反复频繁使用时,可能会被编译器优化,导致一直在内存里面操作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latile 关键字是用来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尽可能的存储在CPU的寄存器中,已加快cpu的处理速度

一般对短期内频繁使用的变量,在声明的时候会加该关键字

你是不是说反了?

volatile 的基本用法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做优化,保证每次都是从变量的地址中读取,不是从临时寄存器中或cache等中读取,即使CPU刚访问过该变量。因为异步事件(如中断、IO电平变化、并发进程等)可能会异步地改变变量值。

二楼正确。一楼反了

网友:
二楼正确!

网友:
volatile 的基本用法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做优化,保证每次都是从变量的地址中读取,不是从临时寄存器中或cache等中读取,即使CPU刚访问过该变量。因为异步事件(如中断、IO电平变化、并发进程等)可能会异步地改变变量值。

网友:
一楼这不是在误导别人么。。。。。。

网友:
二楼解释得很清楚,一楼也来看看哈

网友:
二楼说得对,你可以写段代码,经过编译后查看反汇编代码就一目了然了。
除寄存器外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int a;
while(a)
{
.......
}
不断查询a的状态,而a的值在某个驱动中会改变,这时候volatile 就一定要加,否则可能会被优化得while(a)始终不变。

网友:
一楼也是好心,可能记反了,呵呵。一起学习。

网友:
volatile保证程序永远都从指定的地址读取数据,一般用于宏定义芯片引脚的地址

网友:
二楼正确。

网友:
操作系统、硬件或者其它线程等。遇到这个关键字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对访问该变量的

代码就不再进行优化,从而可以提供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举个例子
将一个变量说明为volatile表示这个变量是“易变的”。如果一个变量会被其它引用改变,或在其它并行的任务中会被改变(例如中断服务程序),都要显式地说明为“volatile”,否则在编译器优化阶段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将这个变量读入寄存器以后,在没有对这个变量赋值以前,会一直使用寄存器中的值,而实际上这个变量的值可能已经被一个指针引用改变了,或者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被改变了,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种错误:

    有一个变量T,在定时中断中每隔一个固定时间减一,然后在主程序中等待它减到0

unsigned char T;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
  T--;
  ...
}

void main(void)
{
  ...
  T=10;
  while (T!=0);   /* 这在某些编译器中将成为一个死循环,而不是预想的等待一段时间 */
  ...
}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将第一句改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

网友C:
这个比较基础哦

网友:
程序中采用volatile修饰变量edge_capture ,这是操作系统内核编程经常用到的一个修饰关键字。
如果将变量加上volatile修饰,则编译器保证对此变量的读写操作都不会被优化(肯定执行)。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
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有不同意义。

网友:
编译器不要做优化

网友D:
二楼正解,一般是告诉编译器不要优化。

网友:
volatile告诉编译器不要优化

网友:
引用楼主 xiaole921 的回复:
在bootloader里面的定义:将addr地址的值取出来给value,请问,前面加上volatile的用意何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要加这个修饰符!谢谢!

#define HAL_READ_UINT32(addr, value)        ((value) = *((volatile UINT32 *)(addr)))

以前我和你有同样的看法

不知道我们是被哪本书误导了

郁闷

网友:
这个就可变的意思,如果某些寄存器经常要变化,就要用这个关键字,否则,CPU会直接操作缓存,

网友:
就是说如果你的变量操作时(多线程等),CPU会自作聪明的把它保存到寄存器里。当做缓存。这在编译

网友:
一直对这个比较模糊 ,学习了!@!

网友:
二楼的说的是 register,volatile 跟 register恰恰相反。

网友:
我的理解:
比如系统从硬盘上读一块数据到内存,现在不经过操作系统直接从硬盘上再读同一块数据,这个时候读出来的数据块可能和刚才读出来放在内存中的数据块不一样了。加上volatile就像每次从硬盘上读取数据块的时候斗让操作系统把内存中的数据flush到硬盘上,然后再从硬盘上读。这里的硬盘就相当于寄存器,不过volatile就没有flush这个过程了。

网友:
二楼正解,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基础哦

这种基础的东西才见本事噢。。。

网友:
应聘嵌入式开发必备知识。每次都会考。

编译器不会优化,我上次面试回答是强制刷新cache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正解,一般是告诉编译器不要优化。

这是关键

因为嵌入式编译器经常进行优化处理,为了防止变量被优化掉,导致程序异常就要采用它

网友:
值得思考

网友E:
volatile 是防止编译器优化。
使CPU直接从内存取数据而不经过cache,这样做降低了执行效率,但是可以得到最近的更新。
常用在对物理地址或者是控制器寄存器的访问。

网友:
对,不做优化。

网友:
谁来回复一个,我好结贴

网友:
目的是不做优化,直接去实际地址取,2楼的正确

网友:
二楼的对,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加volatile,结果程序hang在那里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2楼是对的,搞嵌入式一定要注意这些小地方!

网友:
volatile是告诉编译器不要对该变量进行优化,特别是对一个相同的地址分别读两次值,则没有volatile声明的变量会把第二次优化掉(O2优化),如果该变量读取的是寄存器值则通常需要加入volatile
而二楼说的那个意思需要以register声明来表示

网友:
在开启优化的情况下,如果上下文没有修改变量的值,编译器就有可能会把它的值保存在寄存器中,在使用的时候就直接从寄存器中的值,以提高访问速度。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变量的值可能被修改,所以需要告诉编译器,每次都从对应的地址去取。
volatile 就是告诉编译器不要优化对这个变量的访问,每次都从它对应的地址去取。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只要区分下面几种字的用法就可以理解了:
static:
auto:
register:
volatile:

网友:
引用 网友E:
volatile 是防止编译器优化。
使CPU直接从内存取数据而不经过cache,这样做降低了执行效率,但是可以得到最近的更新。
常用在对物理地址或者是控制器寄存器的访问。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