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平台如何使用IE控件?

楼主:
WinCE平台如何使用IE控件?

网友:
以前有htmlview可以在CE中使用,但现在CE的版本已经是6.0的,应该使用什么?

网友:
选择相应的组件即可使用,wince上有IE的支持的。

网友A:
直接用WinCE上的IE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WinCE上的IE不好吗?

当然好

不过还是想要自己的界面

网友:
LZ是想自己写个类似IE的控件吗?
或者网上有第三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