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需要另外开发bootloader吗?

楼主:
我有一台路由器 ,cpu是pxa255 arm 10的, 路由器嵌入了uc/os-ii系统,我现在想把uclinux烧到flash上,原有的bootloader还能加载启动这个uclinux吗?刚接触嵌入式系统 ,还请高手们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就需要看你原有的bootloader支持不支持启动uclinux如果支持的话你就不用开发bootloader
如果不支持的话你也不用自己开发bootloader用现在网上流行的u-boot
yi只需要进行必要的裁减

网友:
一般不支持,ucOSII不需要特殊的boot的。再说你烧入的uclinux所在的位置,原有的boot也不认呀。
还是要烧uclinux对应的boot

网友:
这个不行。这两个操作系统的结构差比较远,要做些修改才行。

网友:
99%的可能是不行的
除非你的bootloader是专门针对这两种操作系统开发的,现在市场上就有支持多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大家用过uc/os-ii系统的设备吗,在电脑的终端里面为什么用不了ls,tar这些命令呢

网友:
ls/tar这些命令是linux/uclinux下的,与ucOSII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就好像ls命令在windows下同样无法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可是我想装个boa服务器,但是tar命令不好使的话,下载下来的压缩包如何传上去,以及使用什么命令来解压缩呢,大家有在uc/os-ii系统下构建服务器的经验吗?

网友:
没有用ucOSII构建服务器,没有在ucOSII下用压缩包。
总感觉这两个应该是windows/linux这类的操作系统该做的,最少也得Vx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