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24b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4024b的问题
datasheet上
Maximum Clock Input Frequency 最高时钟频率这个参数是这样的
VDD (V) Min. Typ.
5 3.5 7 MHz
10 8 16 MHz
15 12 24 MHz
这个参数应该是一个脉冲维持的时间吧?按照上面来说,我接5V的电压,我一个脉冲维持的时间必须是0.14us-0.28us吧?
可是我现在没有达到这个脉冲,照样可以让他+1。到底这个最高时钟频率是干嘛的?

网友A:
这个是指该芯片在该电压下所能支持的输入频率参数。
只要不超过最大,就能支持。

网友B:
根据DATASHEET,5V时频率不要超过3.5MHz,脉冲宽度不要小于0.14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