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C2410驱动7寸LCD的问题

楼主:
自己按照开发板抄了一块板子。
已经能够正常显示8寸LCD了。
但是目前的7寸LCD不知为何总是会有横条纹闪烁的现象。并且伴有杂点

在Linux内核中文件配置如下:

        .pixclock        = 174757,
        .xres                = 800,
        .yres                = 480,
        .bpp                = 16,
        .hsync_len        = 119,//95,
        .left_margin        = 63,//23,
        .right_margin        = 71,//39,
        .vsync_len        = 1,
        .upper_margin        = 10,//10,
        .lower_margin        = 31,
        .sync                = FB_SYNC_HOR_HIGH_ACT | FB_SYNC_VERT_HIGH_ACT,
        .cmap_greyscale        = 0,
        .cmap_inverse        = 0,
        .cmap_static        = 0,
        .reg                = {
                .lcdcon1 = (1<<8)|(1<<7)|(3<<5)|(12<<1),
                .lcdcon2 = (31<<24)|(479<<14)|(10<<6)|1,
                .lcdcon3 = (71<<19)|(799<<8)|63,
                .lcdcon4 = (13<<8)|119,
                .lcdcon5 = (1<<11)|(1<<10)|(0<<9)|(0<<8)|(0<<7)|(0<<6)|(0<<3)|1
              }

LCD采用的是奇美的7寸屏幕,屏幕资料中的额定频率是33MHZ,最初也怀疑是频率设置的原因。但是由于寄存器设置的问题,只能设置为100MHZ除以2的倍数。 所以今天把2410的主频降为136, 并配置lcdcon1第八位为0,也就得出了34M左右的VCLK,但是依然存在横条纹抖动的现象。

请问各位不知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
    .hsync_len    = 119,//95,
    .left_margin    = 63,//23,
    .right_margin    = 71,//39,
    .vsync_len    = 1,
    .upper_margin    = 10,//10,
    .lower_margin    = 31,

这几个参数设置会影响LCD扫描的,VCLK不同,这些参数也不同的,去看看屏幕的DATASHEET。应该会有相应的值。最近也在搞2440的LCD。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全屏幕写全白不能正常显示,或者最左边一竖列的不显示白色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经过两天不知的盲目实验,发现是数据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弄反了。悲剧的是屏幕的datasheet里根本没写自己是什么方式的。

将其改正之后大有了改观,谢谢。

网友:
WHY DO I CANT SEE THE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