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coy 与 dma

楼主(2009-09-01):
virtualcoy 与 dma
在wince下预留一块ram空间作为dma的发送缓冲,应用程序往里写数据,dma读取,问题是在应用程序和驱动中能不能对同一块物理地址同时使用virtualcopy绑定呢?不能的话该怎么做,请高手指点啊
空间
数据
应用程序
wince

网友A(2010-01-22):
建议不要在AP中直接访问内存,应该在驱动中开放一个API来读取、写入内存。只需要在驱动加载是VirtualCopy一次就好了。

网友B:
当然,在AP中直接访问也是可以的,不过不标准,2次VirtualCopy不是问题。

网友C:
使用内存文件映射实现了上诉功能,不过还是谢谢村长哈